SMT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常见的二极管和三极管?

楼主(2016-01-27):
看帖子,目前支持电阻,电容,电感,   一些常见的二极管和三极管是不是也可以支持下?

感觉上,二极管/三极管和阻容器件,都是属于基本元器件

楼主:
“一:选型规则:
1)电阻
2)电容
3)个别的贴片电感
二:选型的器件全是无极型二管脚器件……”

二极管 是因为有极性,所以不好焊接?

网友A:
电容电阻 的间隙分得比较细,占用太多飞达,其实   二极管、三极管、  红色、绿色、蓝色  0805 0603LED 更常用,其他什么ic的就不用支持了,ic太多,就算普通逻辑芯片也太多,飞达不好装

LED就 6个类型,  二极管就常用的  4007  ss12 ss14就行, 三极管 Y1 Y2就行,其他用9xxx的直接用 Y1 Y2代替

总共增加 10多个 料,  远远好过 那么多不常用的电容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阻 的间隙分得比较细,占用太多飞达,其实   二极管、三极管、  红色、绿色、蓝色  0805 0603LED 更 ...

没用过贴片机, 是不是有极性的器件, 系统识别/实现的难度比较大?

看嘉立创工作人员之前发的帖子,不支持有极性的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贴片机, 是不是有极性的器件, 系统识别/实现的难度比较大?

看嘉立创工作人员之前发的帖子,不 ...

贴片机很强大,尤其是嘉立创购买的型号,识别方向是小儿科,别说极性, 锡膏都可以自动帮你刮上去

网友:
呵呵,三极管可以考虑,

二极管还是免了,因为每两个人画的二极管封装的AK12相同的概率只有50%,本来就没有标准

贴反了会有一大堆人来组团骂JLC,现在叫JLC强推认证过封装库还有点靠谱,不过步子大了扯得蛋蛋疼

网友:
可以开业了?没收到风

网友:
二极管比较高,包装不方便,发快递容易摔坏,弄不好连走线都给你扯下来。而且有极性的元件在贴装的时候不仅要识别板子上的方向,飞达上的方向也要弄清楚,至少增加一倍的编程时间。

网友:
JLC现在的思维是把所有可以贴的全部买SMT机器,哈哈,这就是他们不做IC的原因(种类太多,机器买不过来)。SMT是个挺折腾的行业,不同加工订单只能不停上下料,导入、修正,不愿意折腾是不现实的,这个不久JLC就会学到。

网友:
0805的led也没有

楼主:
会不会出来一家公司?  接着JLC的活往下做, 比如说IC,LED等焊接,收费贵一点。

网友:
如果因为极性问题的话。。。那能支持SOT23封装么,二极管很多也有SOT23的版本,就不存在焊错方向的问题了。
要是能支持SOP8就更好了。

除了贴片阻容件,应该就数SOT23和SOP8用得最多了吧?

网友B:
三极管还是强烈推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还是强烈推荐的

smt贴片,
第一阶段,想从最简单的出发,不涉及到极性,先理顺电阻,电容,电感 这些极为标准的;
第二阶段推出立创商城(www.szlcsc.com)的标准库,增加有极性的如发光二极管等标准器件;

凡事得一步步地来,先做好第一步,才能进行第二步,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