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GT单片机做的125kHz ID卡 读卡器+复制卡 RFID 模拟小蓝片

楼主(2016-01-28):
标题字多是为了增加关键字

目前遇到了大麻烦,单位同事们只有一个门禁小蓝片,每天进出门禁需要大伙儿一起进出,特别不方便,不要问我是什么单位,规定就是只给你们一个钥匙扣,因为这个钥匙扣的权限非常大。。。

所以萌生了复制一个的想法,按照网上所言,只需知道卡号即可复制,卡号就在钥匙扣表面

然而,事情往往不是那么简单,钥匙扣表面没有任何文字

所以需要先读出卡号,再复制卡

下面先给出读卡器的,电路图参考了论坛的资料,代码是自己写的,与网上常见的思路略有区别

8脚的单片机足以,所以选用了LGT的单片机,还有UART,方便与电脑通信

单片机首先使用CTC比较匹配中断输出125kHz的载波,解码使用外部中断1+定时器0解决,通过计时判断正常边沿还是空跳

最后串口直接输出厂商ID+卡号,共5个字节(16进制显示)

完整工程:电路、PCB使用AD09绘制,单面板工艺(需两根跳线),因为本人当地市场直插元件好买,这么几个也犯不着贴运费找淘宝,故LM358和二极管用的是直插件

工程中还有拼版好的PCB,可直接打样

代码使用  TKStudio 编辑、编辑,这个IDE非常好用

---------------------------------------------------------------------------分割线--------------------------------------------------------------------------------------------------

接下来是复制的卡

同样使用LGT,电路则更简单了,看图

原本以为系统上电慢,可能会引起单片机工作异常,所以增加了Q2 R3 C4,但实际看来,完全可以省去,所以PCB工程中,拼版好的文件还是上图这样的,原理图和PCB已经去掉了Q2 R3 C4

代码方面,还是利用了CTC比较匹配中断,因为传输1bit的周期为512us,则半个周期为256us,又传输“1”可理解为 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即10;传输“0”可理解为 一个低电平+一个高电平,即01

故每次在CTC中断中改变OCA的输出边沿方向即可:“1”由OCA置位和清零组成,“0”由OCA清零和置位组成

感觉这样比在定时中断中操作GPIO效率高点,而且效果好

打样的话,我是在淘宝上找的半工艺打样,单面板5X5cm以内只需8元,这样的话,读卡器我做了4片,复制卡做了5片,回来自己切开就好了

楼主:
附上一个由卡号生成8位数组的小程序

网友:
模拟卡搞的太复杂了

网友A:
不错,先MK慢慢看
现在LGT的不好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先MK慢慢看
现在LGT的不好买了吧

很好买,淘宝有官方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好买,淘宝有官方店

下载器用什么呢?仿真器是可以仿真和下载,还是每个功能是单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器用什么呢?仿真器是可以仿真和下载,还是每个功能是单买的?

下载器用的是官方的ISP下载器,如果你手头有AVR用的USBasp,也可以刷固件改制

仿真器即可仿真,又可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器用的是官方的ISP下载器,如果你手头有AVR用的USBasp,也可以刷固件改制

仿真器即可仿真,又可下载 ...

USBASP我倒有,没见到固件,以前论坛里有LGT做的,可没有LGT下载器还是没法刷,就一直没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ASP我倒有,没见到固件,以前论坛里有LGT做的,可没有LGT下载器还是没法刷,就一直没弄 ...

这个好说,到 http://www.hobbypress.cn/bencandy.php?fid-194-id-8220-page-1.htm 这里下载资料包,里面有个文件夹是我之前收集的下载器制作资料,很详细,有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说,到 http://www.hobbypress.cn/bencandy.php?fid-194-id-8220-page-1.htm 这里下载资料包,里面 ...

多谢了:)

网友B:
有意思,我也有这种打算的,复制卡,后来闲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我也有这种打算的,复制卡,后来闲太麻烦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网友C:
看了半天终于看懂了。复制卡就是自己做一个电路板代替一张卡片,这样就能随意指定一个卡号了。

Taobao好像有直接将ID卡重新写ID的设备,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终于看懂了。复制卡就是自己做一个电路板代替一张卡片,这样就能随意指定一个卡号了。

Taobao ...

普通的ID卡的卡号出厂就固定了,不可改变,那种可写ID号的ID卡6元一个,还得买写号器,算下来也不便宜。我这个可以在一个复制卡的单片机里写入4个卡号,当然,还可以写入更多卡号,省去了一大堆小蓝片

网友:
厉害,确实是很方便。

网友D:
复制卡,不需要电源就能工作吗? 没看以标VCC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复制卡,不需要电源就能工作吗? 没看以标VCC呀

当然不需要啊,线圈直接感应电流

网友:
模拟卡这个好 可以自己做卡片了。

网友E:
可不可以做成读卡器和写卡器放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不可以做成读卡器和写卡器放在一起

待我找找写卡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市面上有直接卖可改号码的ID卡,厂家拿货不用6元的,毕竟是做好封装的,不知道写卡器是不是通用的, ...

我这个确实是直接烧录的,如果要灵活一点,也可以改成串口写号

写卡器没研究过,我找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确实是直接烧录的,如果要灵活一点,也可以改成串口写号

写卡器没研究过,我找找 ...

可以读完卡后然后读卡器变成复制卡,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读完卡后然后读卡器变成复制卡,这样可行吗

好想法,我试试看

但是就不能做成无源的了,必须带上个电池

网友:
这个该玩玩,我的房东要个卡要20块钱呢

网友(2016-03-14):
正好学习研究

网友:
  资料不错,可以学习下

网友G:
LGT发展的怎样?想用又担心。
产品弄出来,LGT不生产芯片了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G:
LGT发展的怎样?想用又担心。
产品弄出来,LGT不生产芯片了咋办

据我观察,LGT发展的还可以

网友H:
楼主,我有个移动中读卡的需求,速度最快1m/s,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ID卡的读写速度是多少?
2、将线圈做大到50cm*50cm还能否正确读取ID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有个移动中读卡的需求,速度最快1m/s,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ID卡的读写速度是多少?
2、将线 ...

这两个问题均未做过实验,不好意思哦

网友(2016-11-18):
正好需要,感谢楼主。

网友I(2017-02-07):
您好,刚开始了解RFID,想请教一下您读卡器的解码是按照曼彻斯特码的规则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好,刚开始了解RFID,想请教一下您读卡器的解码是按照曼彻斯特码的规则解码吗? ...

是的

网友I:
125Khz是指125*1000Hz吧?那为什么传一个bit的周期为512u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125Khz是指125*1000Hz吧?那为什么传一个bit的周期为512us呢?

自己解决了哈哈。

在曼彻斯特码调制方式下,M4100每传送一位数据的时间是64个振荡周期,其值由RF/n决定。若载波频率为125 kHz,则每传送一位的时间为振荡周期的64分频,即位传送时间为:1P=64/125 kHz=512μs

网友I:
楼主,再向您请教一下。您解码使用外部中断1+定时器0。我记得外部中断只能被配置成高或低电平触发吧,您是怎么判断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再向您请教一下。您解码使用外部中断1+定时器0。我记得外部中断只能被配置成高或低电平触发吧,您是 ...

网友(2018-03-15):
多谢,正需要

网友J(2018-09-13):
引用 楼主:
这个好说,到 http://www.hobbypress.cn/bencandy.php?fid-194-id-8220-page-1.htm 这里下载资料包,里面 ...

您好,这个网站打不开了,能否把资料上传一份,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好,这个网站打不开了,能否把资料上传一份,多谢!

我竟然还能找到,也算是万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竟然还能找到,也算是万幸

多谢!资料还是放在自己手里可靠啊,链接都失效了,还好固件还在

网友(2020-06-26):
资料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2020-08-24):
正好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