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熟悉实现球泡LED应急灯的原理嘛?

楼主(2016-01-28):
最近接到朋友需求,说市面上有像球泡灯一样的,然后里面带有电池,在外网断电的情况下可以用自身电池供电,并提供2-3小时的照明。
比较有意思的是,如果只用双手接触E27接口,也能将灯泡点亮。实物可以参考某宝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现在我对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判断我是有外部有电,还是用手接触?有人可以讲讲原理嘛?

网友A:
建议你仔细研究一下手电筒,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仔细研究一下手电筒,就明白了。

买回来拆一个 ?

网友:
致命魔术里面 地上种的灯泡不知道怎么亮的

网友B:
这个东西的设计比较危险,因为LED的电源和光源是高发热部件,锂电池在这么高的温度下长期处于充电状态,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网友:
炸死人不偿命^_^

网友C:
里面放锂电池,在高温环境下,的确是挺恐怖的。最好还是镍氢电池的吧

网友:
停电时,若开关闭合,由于有电力变压器的副边线圈,所以整个回路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的设计比较危险,因为LED的电源和光源是高发热部件,锂电池在这么高的温度下长期处于充电状态,危 ...

你太天真了。

ps 是我错了 我没看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放锂电池,在高温环境下,的确是挺恐怖的。最好还是镍氢电池的吧

镍氢电池都不是。

是我错了 我没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仔细研究一下手电筒,就明白了。

普通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放锂电池,在高温环境下,的确是挺恐怖的。最好还是镍氢电池的吧

里面放的18650锂电。 有些都没有印字,连容量都不知道

楼主:
今天我通过代理商找到电路图了,大家可以看看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飞鸽截图20160128160642.png

楼主:
同时问问有没有认识做这方面的供应商?现成的电路板有没有?大量采购

网友:
应该比普通手电复杂些。就是个电筒嘛。

网友:
keyi kao lv ccccccccccccccccccccc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时问问有没有认识做这方面的供应商?现成的电路板有没有?大量采购

原理图都有了,做个板子不是分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都有了,做个板子不是分分钟的事?

是分分钟的事,就是有价格优势的问题,自己做太不划算了。

网友:
锂电池放里面能安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分分钟的事,就是有价格优势的问题,自己做太不划算了。

BOM和PCB都有了,自己算价格就行,想省钱就把上面电源换成阻容的,下面的锂电换成镍铬电池,锂电保护电路换成二极管

网友:
至于你说的原理应该就是图中R11起了一个检测外部回路的作用,但是这样如果是自己把空开断了,家里插座又没有别的电器,就开不了灯了

网友:
这个我拆过,是那个18650的电池,手同时接触螺纹和后面端子,就亮了,有电用外部电源,没电时开开关,外部用电器提供一个通路感应,一样会亮,就像没停电一样。实际上里面是两组LED,一组多的(外圈)是220直供的,另外一组是电池的。
当时拍了照片的,等下我找找手机里面是不是还有

网友:
很抱歉,照片没有了,不知道啥时候删除了

网友:
在云里面有几张

网友:
说实话,那降压电容实在是不敢这样用啊

网友E:
刚看了淘宝那个,不是电容减压的好像,有个变压器

网友:
LED灯一般都配菊花散热器的,这些灯把散热器省了也就是影响LED寿命,再加个锂电池进去……

网友:
你这个就显然是阻容了,不过貌似U2是锂电管理IC4057之类的,可以推荐给lz,成本低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BOM和PCB都有了,自己算价格就行,想省钱就把上面电源换成阻容的,下面的锂电换成镍铬电池,锂电保护电路 ...

网易论坛的啊?

网友F:
触摸式手电筒,你量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看了淘宝那个,不是电容减压的好像,有个变压器

现在市面上应该都是带有变压器的了,像你说的阻容真心不敢用,怕控制不好出事。
你这个灯还花了点心思,分成两组,我买的那个全部灯珠并联,就用电阻限流一下就算了。
这应该是市面上普遍做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触摸式手电筒,你量要多大?

不要手电筒,要电源板的半成品,你有才跟你跟谈

网友G:
又是中山人民的智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我通过代理商找到电路图了,大家可以看看

这图纸的Q1 C极E极画反了。

而且不按电压方向画B+,看起来非常别扭,分析逻辑要脑补旋转N次。 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是中山人民的智慧

中山是个神奇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图纸的Q1 C极E极画反了。

而且不按电压方向画B+,看起来非常别扭,分析逻辑要脑补旋转N次。 烂 ...

我也觉得是,销售给的图纸,问了也不懂。还有Q2那个型号,给个5551,不查不知道是2N5551才是三极管,1N5551是个二极管。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中山是个神奇的地方

也可以这样说,在深圳的工程师表示接受不了他们的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这样说,在深圳的工程师表示接受不了他们的玩法

哈哈,创新能力是有,但无奈LED做得价格太低,才做得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