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满后或长期不用,充电要怎么办?

楼主(2016-01-28):
现在有个设备,有主电和备电供电(两节12V7Ah铅酸电池)。主电在备电不足是给主电充电,
1.检测到备电电压达到一定值(表示充满)后停止充电。但电池刚达到这个电压值也不一定表示充满吧,是不是达到这个值后再接着充一段时间为好?这个时间多长为好呢?
2.如果备电充满后,是长期停止充电么?还是说隔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多长合适)再充一下,然后再关掉,一直循环这个过程?
对电池不了解,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你要说明是什么电池,不同的电池肯定不一样。铅酸可以一直浮充,锂电,用个管理IC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说明是什么电池,不同的电池肯定不一样。铅酸可以一直浮充,锂电,用个管理IC就方便了。 ...

铅酸电池的

网友A:
铅酸一直浮充就行了,参考应急灯的备用电池。

网友:
铅酸电池 浮充或慢点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一直浮充就行了,参考应急灯的备用电池。

谢谢!我现在充电不是一直打开充,而是打开充10ms左右后关闭。一直这样循环的充电(就一个占空比约1%的方波,最大值差不多28V)。这样可行么?不是说这个一直这样开着,即使它充满了也开。

网友:
铅酸就长期浮充,锂电就半电保存

网友:
好像说这样对电池的使用寿命有很多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充电不是一直打开充,而是打开充10ms左右后关闭。一直这样循环的充电(就一个占空比约1%的方 ...

用浮充吧,方波不知道行不行。
另外,28V电压太高了吧。

网友:
自己写一个软件。定期提示什么位置的什么东西要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浮充吧,方波不知道行不行。
另外,28V电压太高了吧。

两节电池12V串联,28V高么?电池有时测得充电后有26点几伏,我怕太低充不满

网友:
常规三段式充电,浮充电用脉冲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电池硫化,做得考究点,就再加个温度补偿。
楼主既然做充电,就要去了解下基本的铅酸电池充电参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