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R428电池拆解(顺便问下怎样还电芯)

楼主(2016-01-28):
最近电脑充满电连十分钟也用不到,于是就把电池拆了。好不用意把电池盖子撬下来断了好多卡子!
顺便在问下怎样换电芯?有哪些要注意的?

1:直接把就得电芯拆下来然后把新的换上去?
2:  把新电池并在旧的上面然后把旧的焊下来?
3:原装电芯型号是三星ICR18650-20F可不可以换成单芯比原来大的
4:怎样把原装的电芯从壳子了拆出来,用螺丝刀撬了下没反应。难道是下面用胶粘住的?

网友A:
为何不重买整件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重买整件电池?

反正也是不好的,先修修不好就买新的。

网友:
随便拆个电池,MCU发现欠压后会锁死,只能拆来当单个电池用了.

网友B:
电芯基本上不可换,因为管理芯片一掉电就会自动锁死,而且大部分都会记住现有容量,只能降不能升,所以就算你保持不掉电把电芯换掉都还是充不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基本上不可换,因为管理芯片一掉电就会自动锁死,而且大部分都会记住现有容量,只能降不能升,所以就算 ...

谢谢,大师的回复!就在刚刚已经在X宝买六节电芯,看来只能赌一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芯基本上不可换,因为管理芯片一掉电就会自动锁死,而且大部分都会记住现有容量,只能降不能升,所以就算 ...

我孩子本本有次进水导致不能充电,重买一组电池整件还是不能充,刚好家里有imx6B平衡充,就淘宝买电池插头,查找资料知道端口引脚有几个脚接地就能打开电池组mos,就这样外充,新旧电池轮换(插电不充也不消耗电池),每块电池可以支撑1.5小时

网友:
我换了THINKPAD X200 电脑的电芯,可以算是有一点经验,不熟悉你的电池电芯,所以仅供参考。

最近电脑充满电连十分钟也用不到,于是就把电池拆了。好不用意把电池盖子撬下来断了好多卡子!
顺便在问下怎样换电芯?有哪些要注意的?

注意内容:
更换过程中有不少电线,所以注意不要短路电池,焊接过程的电线,注意不要晃啊晃的晃到控制板上烧掉芯片。

1:直接把就得电芯拆下来然后把新的换上去?  我不是这样做的。
2:  把新电池并在旧的上面然后把旧的焊下来?  我是这样做的。
3:原装电芯型号是三星ICR18650-20F可不可以换成单芯比原来大的。 电池尺寸不能大,否则放不进去,但是容量可以换更大。
4:怎样把原装的电芯从壳子了拆出来,用螺丝刀撬了下没反应。难道是下面用胶粘住的?  我不知道你的,我的电池电芯下面是双面胶粘的,用力翘出来的。

使用中有一些现实错误,电池管理软件会显示错误,例如:电脑提示能用10分钟,实际上可能你用了30分钟后,才提示电池能用8分钟,不管它就好。

我的THINKPAD X200, 换电芯前,满电最多20分钟,现在满电2小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