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线对讲机怎么能同时传语音和数据?

楼主(2016-01-28):
     求教大侠,我想在对讲机线路上 能同时传输语音和数据,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有线对讲机?
有线电话和上网使用一根线,不冲突,你看看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对讲机?
有线电话和上网使用一根线,不冲突,你看看原理吧

里面有信号调制,不知道对讲语音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网友:
如果是楼宇对讲,数据音频线是分开的,各自独立

网友:
可以用不同的频率载波,数字信号还可以分时复用

网友:
adsl  就是了 上网还能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