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Source--位置环 速度环 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6-01-28):
想了想,还是开源吧,自己花了两天多的时间调出来的。

PID 位置环、速度环控制步进电机,在起动和停止的时候会有相应的加速和减速的过程,目前测试的效果比较良好。

基本思路如下:

需要使用一个PMW、一个Counter,以及一个触发频率为1KHz的中断。在触发频率为1KHz的中断内部,完成所有PID相关的调整。

PositionPID位置环通过Counter得到的PWM输出的脉冲数与PositionPlantCommand的步数进行比较,从而输出速度。
此速度会做为VelociytPID的PlantCommand,最后输出VelocityPlantDreive,也就是需要调整的PWM频率。

关键的参数主要是两个PID的参数,目前我调整的参数适用于16细分下、最高15KHz的脉冲驱动频率,里面也注释了
将频率提高到20K需要调整的参数。

需要注意的事项:
1、一定要确保PWM的最低频率要比中断的频率低,否则不能正常的停止;
2、PositionPID不能有积分项,注释里面有说明;
3、目前我使用的计数器是16位的,因此只支持最大65535的步数,对于16细分,1.8度的电机,最大也就是20转的行程;
4、估计是让大多数坛友失望的了,我使用的MCU是英飞凌系列的,所以基本上想用的话都需要比较大的改动了;
5、调试的时候可以通过串口输出两个PID的输出,以方便调整PID的参数;
6、PID相关的资料参考的是《PID Without a PhD》;
7、有写的不好的地方请轻喷,还希望多多指点。

其它的好像就没有什么了。。。。。。

有需要的拿去吧!祝你好运!!!!

网友:
谢谢大神啊啊

网友:
下载了还没看,先谢谢你先。

网友A:
楼主用的哪个系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哪个系列的啊?

4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

Xmc4500.....

网友A:
我是说这个单片机不懂。。。。。。。。。。。。。。
我会8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这个单片机不懂。。。。。。。。。。。。。。
我会866。

866 好像我不懂

都是C语言的时代了,好歹改一改应该都可以。主要是要有PWM和计数两个硬件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866 好像我不懂

都是C语言的时代了,好歹改一改应该都可以。主要是要有PWM和计数两个硬件功 ...

其实思路最重要。

网友B:
不错呀,LZ研究一下运动控制,合并一下功能吧

网友:
已下载 看下 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呀,LZ研究一下运动控制,合并一下功能吧

步进电机的运动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的运动控制?

是这个意义

楼主:
暂时没这个想法,不过你可以把你关于步进电机运动控制的具体想法说出来看看

网友:
先下载看下能否看得懂。
谢谢LZ

网友:
开源就得支持,顶楼主

网友C:
谢谢罗,,你的单片机有点高级啊,步进电机是那种类型的啊,是带编码和驱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罗,,你的单片机有点高级啊,步进电机是那种类型的啊,是带编码和驱动的吗? ...

裸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裸机。。。。。。

开源说下电机的驱动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源说下电机的驱动芯片吗?

TMC260 。。。。。。

网友D:
不用编码器的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编码器的闭环?

是的,也可以加入编码器,把Counter的计数换成对编码器的计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也可以加入编码器,把Counter的计数换成对编码器的计数。

为什么我感觉无编码器的闭环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感觉无编码器的闭环不靠谱?

打个比喻:

一个严格服从命令的士兵,军官让他往前走下一步绝不会往前走两步,然后军官还是不放心,非要让他每走一走都要报告一下自己的位置。

问题来了,军官让他往前走1000步,他开始每走一步都报告一下自己的位置,突然士兵一直报告在500步的位置,然后军官也不管什么原因

导致士兵一直在500步的位置不动,并一直要求说走到1000步,走到1000步。最后士兵累死了,军官还在一直说走到1000步。。。。。。

导致步进电机丢步的原因,可能是力矩不够,也有可能是因某些外部因素导致不能动了。加了编码器的闭环对于第一种可能有效果,但最终的

精度如何却有待确定。而对于后面的情况,加入编码器只会让情况更糟,当然如果再加入相应的逻辑处理另说。

所以我觉得单纯的加入编码器也只是个心里安慰,而关键是要从根本上确保步进电机不能丢步,也就是要根据负载来调节电流,完成

这个闭环才有实在的意义。

网友:
有意思。值得研究研究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个比喻:

一个严格服从命令的士兵,军官让他往前走下一步绝不会往前走两步,然后军官还是不放心,非 ...

这就是半闭环和全闭环的区别了,
伺服电机算是半闭环,终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误差,解决不了。
光栅尺属于全闭环,直接检测终端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半闭环和全闭环的区别了,
伺服电机算是半闭环,终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误差,解决不了。
光栅尺属 ...

伺服电机是半闭环? 也是用的编码器?

公司好像有光栅尺,但没有玩过。。。。。。

网友:
正在学习步进电机,感谢楼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个比喻:

一个严格服从命令的士兵,军官让他往前走下一步绝不会往前走两步,然后军官还是不放心,非 ...

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检测到电机转了多少度的?类似无刷电机那种过零检测?麻烦科普。

网友C:
引用 楼主:
TMC260 。。。。。。

芯片挺高级啊。。但是电流不是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挺高级啊。。但是电流不是很高啊

好像有人都和你说过了,我再给你重复一下。

想电流大,用TMC262,外置MOS管,我目前用的能最大到5A左右,在4A左右驱动85电机的时候板子能整体控制在5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检测到电机转了多少度的?类似无刷电机那种过零检测?麻烦科普。 ...

1.8度,两相 200步电机,16细分驱动,也就3200步对应360度,走多少步自然能算出多少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1.8度,两相 200步电机,16细分驱动,也就3200步对应360度,走多少步自然能算出多少度。 ...

那你这个怎么说是闭环?
就是个开环的能够接收脉冲数的驱动器而已啊。
真正的闭环是,有位置的返馈。也就是说给他动作指令的设备,必须知道他的位置。不管他是丢步,还是卡屎,还是其他什么故障。
我承认我理解错误了,以为是类似无刷那样的算法。能够不加反馈装置。都能知道准确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个怎么说是闭环?
就是个开环的能够接收脉冲数的驱动器而已啊。
真正的闭环是,有位置的返馈。也就 ...

哈哈,好吧,是我没讲清楚,你想的也有点复杂了。

应该算是个假闭环了,在保证不丢步的情况下,位置的“反馈”还是很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8度,两相 200步电机,16细分驱动,也就3200步对应360度,走多少步自然能算出多少度。 ...

细分只有16是不是有点低,这样没有噪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人都和你说过了,我再给你重复一下。

想电流大,用TMC262,外置MOS管,我目前用的能最大到5A左右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个比喻:

一个严格服从命令的士兵,军官让他往前走下一步绝不会往前走两步,然后军官还是不放心,非 ...

这种芯片有没有控制3相电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芯片有没有控制3相电机的啊

换个思路,你为什么非得用三相的?

http://www.trinamic.com/_article ... C_Product_Guide.pdf  自己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思路,你为什么非得用三相的?

http://www.trinamic.com/_articles/_common/_files/TRINAMIC_Prod ...

三相的驱动能力强一点,™说

网友:
这个芯片。。完全没用过不懂,,这么细的脚有那么大电流吗

网友F:
楼主,我的现在会出现在稳态下小幅震荡,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调整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的现在会出现在稳态下小幅震荡,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调整参数呢?

稳态振荡?

没有驱动脉冲然后振荡?

网友F:
引用 楼主:
稳态振荡?

没有驱动脉冲然后振荡?

就是电机会运行到给定位置后,一直小幅左右晃动,肯定是有驱动脉冲才会动的。

网友G:
支持一下,有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电机会运行到给定位置后,一直小幅左右晃动,肯定是有驱动脉冲才会动的。 ...

是不是你的PWM没有关掉。。。。。。

感觉不是PID的问题,如果PID的问题那就是会停不下来,一直往一个方向以最低脉冲频率运动,这种情况需要调大积分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一下,有空看看

希望你能真有空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你的PWM没有关掉。。。。。。

感觉不是PID的问题,如果PID的问题那就是会停不下来,一直往一个方 ...

谢谢楼主的回复,关于这两个环的PID参数怎么调节呢,先调哪一个或者有什么经验和规律可循吗?

网友:
虽然暂时用不上  不过还是感谢分享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回复,关于这两个环的PID参数怎么调节呢,先调哪一个或者有什么经验和规律可循吗? ...

过了年就快忘的差不多了。。。。。。

我是先调的速度环,然后调的位置环,速度环好调些,位置环相对麻烦些,经验差不多都写在注释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了年就快忘的差不多了。。。。。。

我是先调的速度环,然后调的位置环,速度环好调些,位置环相对麻 ...

谢谢路飞大哥!

网友C:
有没有用stm32实现了的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用stm32实现了的分享下

给你分享出来你自己不理解吸收了也没用 。。。。。。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分享出来你自己不理解吸收了也没用 。。。。。。

好吧

网友:
楼主可否上个带负载的视频瞧瞧

网友H:
貌似不是全的吧,思路还不是很明白,譬如速度和位置调节的pid算法,小弟才疏学浅真的没有看懂,能否解释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I:
楼主的步进电机用在什么行业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貌似不是全的吧,思路还不是很明白,譬如速度和位置调节的pid算法,小弟才疏学浅真的没有看懂,能否解释一 ...

把楼主位提到的内容都仔细看一遍,尤其是我提到的那篇文档,我看书都看了不下5遍。。。。。

有些东西也不是我给你说一遍你就能懂,或者又是我能给你说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步进电机用在什么行业里面?

算是工控吧。。。。。。

网友:
加减速控制pi调节

网友H:
引用 楼主:
把楼主位提到的内容都仔细看一遍,尤其是我提到的那篇文档,我看书都看了不下5遍。。。。。

有些东西也 ...

嗯,我懂了,应该是我没有研究过你说的书,我好好看看,里面有几个函数和变量貌似没有,譬如PWMSP001_HandleType* PWMHandlePtr....,所以不明白思路

网友J(2016-02-28):
引用 楼主:
过了年就快忘的差不多了。。。。。。

我是先调的速度环,然后调的位置环,速度环好调些,位置环相对麻 ...

673104326大侠:

1.大侠的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控制是靠速度闭环来实现的对吗?还没来得及看代码,如果是这样,我的看法是:你这种方法和一往提及的梯形、S型的加速算法还是有区别的:S或梯形加减速仅位置“单闭环”,通过位置差推算出加减速参数,而你的方法是位置和速度双闭环PID实现,不知是否正确,请大侠指教。

2.速度闭环的测速是按照单位时间走的角度实现的吗?是否加上个测速传感器会更好?

3.您这种方法步进电机的噪声控制及效果如何,是否能上个视频,让大家饱饱眼福?

楼主:
引用 网友J:
673104326大侠:

1.大侠的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控制是靠速度闭环来实现的对吗?还没来得及看代码,如果是这 ...

1.大侠的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控制是靠速度闭环来实现的对吗?还没来得及看代码,如果是这样,我的看法是:你这种方法和一往提及的梯形、S型的加速算法还是有区别的:S或梯形加减速仅位置“单闭环”,通过位置差推算出加减速参数,而你的方法是位置和速度双闭环PID实现,不知是否正确,请大侠指教。

2.速度闭环的测速是按照单位时间走的角度实现的吗?是否加上个测速传感器会更好?

3.您这种方法步进电机的噪声控制及效果如何,是否能上个视频,让大家饱饱眼福?

大侠就算了,只是屌丝一个。。。。。。你想的有点多了,搞的我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1、2、首先不是闭环,更不是双闭环了,只是位置环用到了假闭环,通过对PWM的脉冲数进行计数,以达到对位置的“反馈”,当然也可以通过编码器实现此功能,这个先不考虑。位置环负责根据位置的“反馈”来输出速度。然后位置环(开环,没有任何速度反馈或者检测)实现对输出速度的调整,也达到较好的加速及减速控制,尤其是加速。因为位置环只是PD,所以输出会是一个阶越信号,如果你真的测试的话,你会发现加速会比较快,而减速的效果会比较好,就是因为这个阶越信号的问题,通过调节PID参数也不能很好的解决,你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图片里的曲线I。我在程序里又做了一个调节,使得加速的效果也比较好,也就是曲线II的效果,具体你看程序里的注释就知道了。

3、电机的噪声其实和步进电机的硬件驱动电路有很大关系,尤其是电流和相关的恒流斩波参数。至于加减速引起的噪声,我觉得还好,比较小,也不难听,控制效果也不错。视频就算了,如果你调好了,可以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我懂了,应该是我没有研究过你说的书,我好好看看,里面有几个函数和变量貌似没有,譬如PWMSP001_Han ...

那几个函数当然没有了,有了估计你也不能用,那是需要根据你使用的MCU来编写相应的程序也实现相应的功能,具体的功能也很简单明了。

不知道你有什么进展了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大侠的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控制是靠速度闭环来实现的对吗?还没来得及看代码,如果是这样,我的看法是:你 ...

太高深了,楼主。。阶跃信号都有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喃。。。太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高深了,楼主。。阶跃信号都有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喃。。。太笨了

你如果不能把问题深入的理解一下,把我分享出来的东西好好的消化一下,然后问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你就不要再刷存在感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如果不能把问题深入的理解一下,把我分享出来的东西好好的消化一下,然后问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你就 ...

请教楼主:代码中的两个PWMSP001_HandleType   CNT001_HandleType 两个类型在哪里定义的? 或者:是什么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楼主:代码中的两个PWMSP001_HandleType   CNT001_HandleType 两个类型在哪里定义的? 或者:是什么 ...

这个是我用的MCU编译环境自带的一些库函数及变量定义,这些都是结构体,比如说

typedef struct UART001_HandleType
{
  USIC_CH_TypeDef* UartRegs;/** CMSIS defined structure for USIC module */
  UART001_PinHandleType PinHandle; /*!< User selected TX & RX Port pins */
  UART_ModeType Mode;/** USIC Operation mode */
  UART_StopBitType StopBit; /** No of stopbit selected */
  UART_ParityType Parity;/** Parity  selected */
  uint32_t BaudRate; /** Desired baud rate */
  uint16_t DataBits;/** Word Length */
  bool TxFifoEn; /** Enable additional Transmit FIFO buffer capability */
  bool RxFifoEn;  /** Enable additional Receive FIFO buffer capability */
  uint8_t TxLimit;/** TX FIFO Trigger value */
  uint8_t RxLimit; /** RX FIFO Triger value */
  uint8_t TxFifoSize; /** Tx FIFO Size value */
  uint8_t RxFifoSize;/** Rx FIFO Size value */
  bool RecvNoiseEn;/** Enable Receiver Noise Interrupt */
  bool FormatErrEn;/** Enable Format Error Interrupt */
  bool FrameFinEn;/** Enable Frame Finished Interrupt */
  uint16_t BGR_STEP;/** Calculated step value */
  uint16_t BGR_PDIV;/** Calculated pdiv value */
  uint16_t BGR_DCTQ;/** Calculated  dctq value */
  uint16_t BGR_SP;/** Calculated  sampling point value
                           [SP = (((1+dctq)/2)+1)]*/
  uint8_t BGR_PCTQ;/** Calculated  pctq value */
}UART001_HandleType;

看了都头大,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在你的MCU上自己写相应的函数来实现同样的功能。一个是PWM的打开、调频、关闭,再有就是计数功能,对PWM的输出进行计数。。。。。。

楼主:
欢迎留爪

网友K: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在1khz中断里调用 HandleMotorControl,在接受新的电机位置指令后的地方调用WriteMotorPosition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太高深了,楼主。。阶跃信号都有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喃。。。太笨了

太简单了,可以这么理解:说就信号在某时刻没有任何过程的跳变就是阶跃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在1khz中断里调用 HandleMotorControl,在接受新的电机位置指令后的地方调用WriteMoto ...

对,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太简单了,可以这么理解:说就信号在某时刻没有任何过程的跳变就是阶跃信号  ...

你不要逗他了

网友M:
楼主,想了一天,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PWM脉冲的个数是怎样来记忆的。单片机PIC33FJ256MC710,控制方式是脉冲+方向。昨天我看这单片机资料里关于PWM这一章里的内容,是不是要设置个PWM中断,然后设置个变量。每中断一次,这个变量就累加一个数,来作为步进电机步数的增加呢?感觉好像也不是这样。2一个就是,从网上看资料,说是设置个外部中断,每检测到一个高电平,就累加一次来记忆PWM的脉冲数。搞的我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太简单了,可以这么理解:说就信号在某时刻没有任何过程的跳变就是阶跃信号  ...

这个意思啊,比书上明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想了一天,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PWM脉冲的个数是怎样来记忆的。单片机PIC33FJ256MC710,控制方式是脉 ...

设置中断是一种方式,也可以通过外部记数(前提是将PWM的输出接到相应的记数功能上),或者内部直接通对记数模块对PWM的输出进行记数(MCU内部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中断是一种方式,也可以通过外部记数(前提是将PWM的输出接到相应的记数功能上),或者内部直接通对 ...

好的,谢啦!

网友C(2016-12-26):
我试了下楼主的程序。。。结果位置环输出的速度减速时拉的很长,加速又比较急(时间段),和楼主画的示意图效果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说明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下楼主的程序。。。结果位置环输出的速度减速时拉的很长,加速又比较急(时间段),和楼主画的示意图 ...

过了这么长时间,没想你居然还在调这个程序,哈哈

加速度比较急有可能是I太小,或者P太大,你自己再多琢磨琢磨,多调调参数吧

一定要把我提到的那份资料多看上几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过了这么长时间,没想你居然还在调这个程度,哈哈

加速度比较急有可能是I太小,或者P太大,你自己再多 ...

现在速度响应是这样的,,,当趋近与目标速度的时候位置环的速度一直在减小所以脱的很长,,感觉通过调参数解决不了啊。是要用模糊pid才可以控制出比较对称的s曲线吗?
减速拖的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速度响应是这样的,,,当趋近与目标速度的时候位置环的速度一直在减小所以脱的很长,,感觉通过调参 ...

你的速度没有设置一个最低速度?是从0开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速度没有设置一个最低速度?是从0开始的?

现在是跟位置环的速度。。最低速度是0。。怎么设最低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速度没有设置一个最低速度?是从0开始的?

是不是我的位置环输出的速度搞错了。。。开始的时候快速加到最高,然后离目标距离越来越近pd输出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小。然后就拖长了。但是你画的那个不是这样的。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我的位置环输出的速度搞错了。。。开始的时候快速加到最高,然后离目标距离越来越近pd输出的速度就 ...

最低速度和你的中断频率有关,如果你的中断频率是1K,那你的最低速度一定要低于1K,否则有可能会停不下来。

程序的结构体里就有最小速度啊,你设置成0了?

我那个只是个示意图,具体的图我也没保留下来,你再试试吧,实在不行那也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低速度和你的中断频率有关,如果你的中断频率是1K,那你的最低速度一定要低于1K,否则有可能会停不下来 ...

哦,你的减速应该比较快吧?。我的驱动方式可能有点不同,我用的是不带细分的驱动。

网友(2017-11-26):
我是来请教的? 想问一个问题,如果负载为1kg·m²和 10kg·m² 的转动惯量, 那再去调整PID参数就行了吧?    也就是说加速度怎么控制呢?

网友:
不看步进拿来做PID观摩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8-05-18):
我在调试BLDC 的位置环,楼主的帖子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