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的PWM分辨率要多少才够?

楼主(2016-01-28):
我在做一个充电器,MCU是STM32F103,充电器是一个BUCK-BOOST电路,STM32F103产生PWM,在100K的时候PWM分辨率是有720,经常遇到这样情况:PWM:120     2.53A     PWM:199        2.47A    我要恒流2.5A,但是现在恒流精度不是很高,要怎么提高这个精度?

网友A:
恒流要用软件做控制环路的,可以做到比较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要用软件做控制环路的,可以做到比较精确。

能具体说下吗?卡在这里很久了,谢谢。

网友:
搜索数字电源,数字环路。。。

网友:
加一个检测反馈,一会儿200一会儿199平均就是2.5A了

网友:
电流测量越精细,电流控制才越精细

网友:
主要看单片机ADC稳定度,稳定好了分辨率256就成.

网友:
mark,接下来要用。

网友:
闭环控制,电流环,电压环都要有才行。

网友:
没有闭环,pwm精度多高都没用

楼主:
充电器有闭环控制的。

网友B:
楼主的根结在于pwm的频率和分辨率不能兼得,主频120m估计够了,分辨率1200再加上闭环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根结在于pwm的频率和分辨率不能兼得,主频120m估计够了,分辨率1200再加上闭环差不多了 ...

通过调整在两个相邻的PWM值之间的跳动时间现在能比较好的控制电流了,但是在升压模式的时候由于输出电压的波纹实在太大,影响了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