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突然(一直)别停时的端电压波形为什么是这样?

楼主(2016-01-28):
我最近在MK项目的基础上在研究电调突然别停后重启,MK项目是让其重新进入启动函数,但我观测好赢电调别停后的端电压波形就是这样的,如下图片:
。从图片中能看出是周期性六部换向,但是为什么有的相持续通电时间长,有的却很短呢?我按照MK项目进重启函数有时会反转,因为感觉每次重启都是定位AB相,如果别停的位置在AC相,也会有反转可能。

每次别停后,由于位置不同,端电压波形也不一样。但通电时间长短都一样,6个换向周期时间是定的,只是有的相通电时间长,有的短。请高手给指点这是一种什么方法,是一直在找别停位置吗?

网友(2016-03-21):
你的电调弄好了吗?我也是在启动不了,不知道电机什么时候进入稳态了,可以一起交流下吗?qq:1030592758

网友:
我也是参考MK项目开始入手做电调的,搞了一段时间后一直启动到换相时失败,导致电调锁死,后右参照商业电调还是启动不了,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