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5V电压的过流保护芯片

楼主(2016-01-29):
如题,需要一个简易的过流保护电路或芯片,工作电压5V,电流300MA

网友:
看看MP62055这个芯片或者这个系列

网友:
找个5V的运放,做个比较器就好

网友:
限流还是截止

楼主:
限流用的,由于空间有限不适宜增加过多器件,MP62055芯片不错,限流500MA,谢谢了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