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的ISP不能成功下载程序,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

楼主(2016-01-29):
冷启动下载一直显示的“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我买的是郭天祥的TX-1C开发板,是通过USB下载的,大家回复的关于硬件连接的没办法检查,另外我现在就只有一块单片机
也不清楚是不是单片机坏了。网上查的可能是因为USB供电下载电压压降大,无法正常下载。。。。。。。

网友A:
1.  串口线有没有接反
2.  系统需要断电再上电,如果RxD没有接二极管的话,会通过该引脚一直给MCU供电。  板子有没有LED指示灯,未外接电源时是不是系统也是有电的?

网友B:
1:串口线TX,RX接反了 2:单片机电源接反了 3:单片机是坏的  4:没有冷启动烧录 5:单片机型号选错了  6:串口线坏的

网友C:
如果有的片子可以下载,有的不可以,升级下载软件可以解决。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串口线有没有接反
2.  系统需要断电再上电,如果RxD没有接二极管的话,会通过该引脚一直给MCU供电。   ...

我买的是郭天祥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的片子可以下载,有的不可以,升级下载软件可以解决。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

刚刚又买了一块89C52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串口线TX,RX接反了 2:单片机电源接反了 3:单片机是坏的  4:没有冷启动烧录 5:单片机型号选错了  6 ...

我买的是成品的开发板,应该不存在这些硬件问题,多谢你的回答了

网友D:
  不要用最新的v6版软件,,,,必须用很老的,就可以isp了,,,呵呵呵

网友:
型号选错了

网友:
郭的开发板录了视频你照着视频操作一定可以烧程序进去,说点题外话,现在对单片机开发板比以前懂很多了,郭的板子一般般功能又少还TM很贵,我当年200大洋买他的板子今年9月份75元全部退给学弟,卖的便宜原因就是那块板子在我看来就值那么点钱,郭靠卖这块51开发板从学生身上捞了不少钱

网友:
更新下载软件

网友:
检查硬件,重装一下烧写软件

网友:
型号不对应该有提示
这个一般是目标没有上电或者没有断电再上电。

网友E:
指示灯点亮了,有没有测量一下是不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示灯点亮了,有没有测量一下是不是5V

放假在家呢,电压表都不在身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假在家呢,电压表都不在身边

不是吧,搞电的,自己都没有一套工具啊。不可思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最新的v6版软件,,,,必须用很老的,就可以isp了,,,呵呵呵 ...

说的是真理,我在用4.80版本下载89系列,6.X下载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