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亮度和限流电阻的选择,参数谁有

楼主(2016-01-29):
一直用LED作为指示用,但是从未仔细考虑过电阻阻值的大小,谁有相关的参数
1、颜色不同,导通的压降不同
2、颜色不同,电流不同
3、大小不同,相应参数不同,
知道的放点资料上来呗。嘿嘿

网友:
3000流明,50V1A

网友:
0805红光,3.3V我一般用1K的电阻

网友:
量电流才是主要的,电压是次要的.

网友A:
手册上有正向压降和额定电流,根据这两个和电压就可以算出电阻了。我通常会加大一些,以免太亮,也保证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有正向压降和额定电流,根据这两个和电压就可以算出电阻了。我通常会加大一些,以免太亮,也保证寿命 ...

关键是我没有手册,贴片LED谁有他的手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没有手册,贴片LED谁有他的手册呢

那你就自己试一下吧

网友:
高亮LED的话 10K/20K 3V3亮度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