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为啥木有3、5、7、9层板?

楼主(2016-01-29):
PCB 常见的是 单面板 双面板 4层板 6层板 云云
请问下为啥不发展3,5,7,9层板子啊?

网友:
4层板你只画3层不就行了。

网友:
版主说得有理.
去看看pcb是怎么制作的你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得知道一块PCB有两个面,两块合起来就有4个面

网友:
去JLC参观下,看看PCB都是怎么做出来的,就知道是为什么了。

网友:
哎,路过,不想说话

网友:
双面板和单层板压起来就是3层板呗,没必要而已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做
只是用处不大

网友:
3层,估计成本跟4层差不多,多搞出个新品种太麻烦。

网友:
有奇数层板,只不过费用按奇数+1层计算

网友:
为什么没有3块钱,3毛钱,7毛钱,7块钱,^_^

网友A:
1,3层板也是由2块拼合起来的,所以其实也是4层,你去掉一层,工艺上会更麻烦,价格比4层还贵,所以。。。。。单层板它只是有一面没有铜而已。像2楼古大师说的,4层板你只画3层就好了。但是因为少了一层铜 ,你板子的膨胀系数不一样了。板子容易弯。楼主这么多积分了,怎么还会问出这种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层板也是由2块拼合起来的,所以其实也是4层,你去掉一层,工艺上会更麻烦,价格比4层还贵,所以。。。 ...

回答比较全面,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层板也是由2块拼合起来的,所以其实也是4层,你去掉一层,工艺上会更麻烦,价格比4层还贵,所以。。。 ...

积分多并不代表什么都懂

网友B:
去年面试过一个小伙,说做过三层板,我让他走了。我是不是错怪他了……

网友:
都是一张板子两面有铜,四层就是两张双面的中间垫上树脂玻纤压合,想做奇数层的可以一层留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面试过一个小伙,说做过三层板,我让他走了。我是不是错怪他了……

楼主:
大神们 感谢告知 懂了 这里一并感谢楼上所有大神 提前祝各位大神春节快乐 合家欢乐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明年发大财 纳小妾 !

网友C:
公司有位老专家说是做过3层板,我当时就懵逼了,谁能告诉我做3层板的意义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有位老专家说是做过3层板,我当时就懵逼了,谁能告诉我做3层板的意义在哪里? ...

我一直以为 是 做一个铜层 压一个绝缘层 做一个铜层 压一个绝缘层

看了大家回复知道了 是做一个双面板 压一个绝缘层 做一个双面板 压一个绝缘层。
毕竟没看过这东西怎么做的 所以才问的

网友D:
印碳油算不算一层。遥控器很多这样做的。还能折腾几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印碳油算不算一层。遥控器很多这样做的。还能折腾几年。

我也想不明白,2层板已经很便宜了,估计单层板印碳油会更便宜,但也便宜不了多点啊,我总觉得不值得省这几毛钱。
一般一个遥控器30元左右,我觉得这个价格来说,利润完全可以用2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不明白,2层板已经很便宜了,估计单层板印碳油会更便宜,但也便宜不了多点啊,我总觉得不值得省这 ...

遥控器出厂价低到你无法想象的。

网友:
我做过3层板的,04年的事,当时打样花了800多

网友:
超过2层的工艺,都是2层的芯板加半固化片,奇数的话,应力作用下容易翘

网友:
压合的木板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有单数没双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面试过一个小伙,说做过三层板,我让他走了。我是不是错怪他了……

笑cry

网友:
胶合板好像这些规格的都有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