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TPS54331 负载能力弱的原因

楼主(2016-01-29):
电源采用的是TI的tps54331这IC,12v输入,5v输出,现在是情况是,输入电压后,空载或者加入一个10k左右的弱负载,输出5v没有问题,可是接入8欧姆的负载后,输出就下降,而且出现很强的纹波,波峰值在1.2v左右,二频率时800多HZ,不是我设置的开关频率,手册上推荐用的是6.8uH的电感,我手头没有改电感,所以用3A,10uH的电感来替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个解决,大侠相助相助啊,江湖救急啊

网友:
先用手册上推荐用的参数试过再说

网友A:
逻辑上我有点不懂 空载和10K的都没问题 那为什么处于他们之间的8R的负载就不行了呢,说不通啊

网友:
输出滤波电容不足,或者反馈回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逻辑上我有点不懂 空载和10K的都没问题 那为什么处于他们之间的8R的负载就不行了呢,说不通啊 ...

逻辑没问题,你再认真想想。

网友B:
楼主建议贴下电路图

网友:
通常是电容值太小,包括输入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逻辑没问题,你再认真想想。

可以给我科普一下吗 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处于中间的8R不应该出现问题呢

网友:
也有可能是布线问题

网友:
看看官方有没有合理布局,从新布线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逻辑上我有点不懂 空载和10K的都没问题 那为什么处于他们之间的8R的负载就不行了呢,说不通啊 ...

8R为什么会在空载和10K之间??????????

网友D:
不贴电路图和PCB板图实物图就让分析的,很难有结果的。因为你的板图和PCB实物用的器件未必就是和典型应用情况一致呢!

网友:
用WEBENCH模拟一下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我科普一下吗 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处于中间的8R不应该出现问题呢

空载是开路,负载无穷大,不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贴电路图和PCB板图实物图就让分析的,很难有结果的。因为你的板图和PCB实物用的器件未必就是和典型应用情 ...

对的,也有可能是布线布错,元件焊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空载是开路,负载无穷大,不是0。

哦 我自己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8R为什么会在空载和10K之间??????????

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E:
布线和无源器件选型问题

网友:
貌似你SS脚电容太大了。官方参考设计是8.2nF,重载启动时要缩小到1.0nF左右。而且该脚可能与输出纹波有关。

网友:
官方有个设计工具,按照推荐的来,电感大一些没关系

网友F:
XL1509 是你最好的选择。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上我有点不懂 空载和10K的都没问题 那为什么处于他们之间的8R的负载就不行了呢,说不通啊 ...

大哥,空载相当于负载为无穷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建议贴下电路图

原理图设计按照数据手册来弄的,参数根据公式和需求自行修改了电感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布线和无源器件选型问题

我觉得也是这个问题,因为一个板子上我同时用了两颗这个芯片,另一个电路是正常的,纹波大了点,但是不至于带动不了负载!因为这次布局并非按照官方的布局,下次布板的时候,叫助手注意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XL1509 是你最好的选择。便宜,好用

哪家的?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我自己理解错了

还是好好补补模电吧   这是常识  你现在用8欧姆的  就是 负载大了  对芯片的参数要求 最好参照手册

网友:
纹波大可能是没有铺地的原因,之前我用54561试过不铺地(两层板)和铺地的纹波相差很多;带负载电压会下降很可能是电源I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