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AD采集的数据放入Avalon总线?那种方案合适!

楼主(2016-01-29):
因为项目所需,现需要将ADC的数据放入软核Avalon总线,请问通过什么接口可方便可靠的实现呢?

网友:
个人推荐的硬件语言架构:
(1) 任务逻辑:完成元件的基本功能;
(2) 寄存器文件:提供了任务逻辑与外界交换信息的读读写写;
(3) Avalon 接口:使用 Avalon 来访问寄存器文件。

网友(2016-04-08):
avalon总线 不就只有 master slave 以及 ST几种么? 用适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