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如何检测锂电池组的单体电压?

楼主(2016-01-29):
我在做一个的锂电充电器,如果检测锂电池组的单体电压?
现在我用的方法是每个电池单体都有一个差分运放+AD7606,但是这样成本很高,有没有其他的检测电流,或者专用芯片?

网友:
LTC6804-1

楼主:
这个芯片太贵了有便宜点的吗?谢谢。

网友:
均衡试一试

网友A:
换便宜的元器件,当然如果你精度要求高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便宜的元器件,当然如果你精度要求高就没办法了

难道就没有折中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就没有折中的方法吗

有呀,公司给你钱、我给你讲那么多干嘛

楼主:
能具体说下吗,谢谢。

网友B:
运放查分,或者用AFE,如MAX14921(18块左右),LTC6804之类的能检测13/16S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查分,或者用AFE,如MAX14921(18块左右),LTC6804之类的能检测13/16S锂电池 ...

请问“AFE”是什么? MAX14921在某宝上的价格跟你说的相差很远?通过什么渠道能这么便宜?

网友B:
AFE 是模拟前端的英文缩写,也就是芯片帮你搞定了多节采样切换,你用个12位adc去读就行了,直接美信一级代理,价格看你的订货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FE 是模拟前端的英文缩写,也就是芯片帮你搞定了多节采样切换,你用个12位adc去读就行了,直接美信一级代 ...

能说一些AFE芯片的具体型号吗?谢谢。

网友C:
你让充电器知道单价电芯电压有什么用途呢? 电池的BMS检测就够了啊,电压到了以后就切断充电啊!

网友:
突然想起来了,难道你是在做兼容不同电压平台的充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让充电器知道单价电芯电压有什么用途呢? 电池的BMS检测就够了啊,电压到了以后就切断充电啊! ...

大哥,检测锂电池组的单体电压是为了均衡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检测锂电池组的单体电压是为了均衡充电

我要做的是一个能充聚合物,铁锂 等锂电平衡充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难道就没有折中的方法吗

用多个隔离电源!
这样就属于单电池充电监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多个隔离电源!
这样就属于单电池充电监测了!

不能这样,输入是12-24V直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些AFE芯片的具体型号吗?谢谢。

早些回复的时候已经说了吧,请自己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检测锂电池组的单体电压是为了均衡充电

均衡充电是BMS要做的事情!

网友:
ISL94203/ISL94212

网友(2016-08-12):
BMS系统中一般用LTC6804,如果不是产品的话,可以用AD采集吖,不过需要好多隔离电路

网友:
加个多路的模拟开关405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