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Python+PyQt写的小工具,希望对坛友电工有用

楼主(2016-01-29):
下面简单介绍以下怎么用Python+PyQt编写简单的GUI程序

上面这个简单的小程序由下面两个文件和一个图标构成

其中“BatchDo.ui”跟Python没有关系,它是用Qt Designer“画”出来的,一行代码都不用写,关于怎么用Qt Designer拼界面大家可以去网上找资料看看

下面重点介绍一下"BatchDo.py"文件,首先来一个最简单的BatchDo.py文件

如上图所示,这就是最简单版本的完整程序,,将上面的代码保存到"BatchDo.py"文件中,然后双击"BatchDo.py"文件就在可以弹出下面的界面

现在程序界面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可是这些按钮没有关联事件相应函数,所以点击界面上的按钮不会有任何反应,,换句话说,程序是死的,只能看,不能动
下面给三个按钮关联上最简事件相应函数,点击按钮后程序能给出反应
修改后的类完整代码如下所示:

点击按钮后就会在命令行界面上显示出print出来的内容,如下:

你也许会好奇,Qt Designer中画出来的按钮是怎么和Python里面的函数关联起来的??为什么按钮被按下会执行Python中的函数呢?

至此,一个简单的GUI程序就写好了,,

只要能把界面上的控件被点击或选择的事件和Python的函数关联起来,,后面事情就水到渠成了,,比如这个程序里面on_btnExecN_clicked函数里面就是搜集用户输入的信息,然后调用renameFileDir函数完成实际的操作

当然PyQt里面有很多控件,,每一个控件又有很多事件、属性,,这些内容是不可能完全记住的,,只需要用到的时候去下面的网址搜索查询以下就可以了,,
http://doc.qt.io/qt-5/reference-overview.html

希望对坛友有用

网友A:
以前想过用pyqt做上位机   但是发布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想过用pyqt做上位机   但是发布是个问题

pyinstaller还凑合着用

网友:
感谢分享!可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想过用pyqt做上位机   但是发布是个问题

对于我们电工来说,好多上位机就是辅助用的,根本不需要发布。。
这种情况下,Python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我们电工来说,好多上位机就是辅助用的,根本不需要发布。。
这种情况下,Python挺好。。 ...

如果你自己做工具的话   其实不要界面也没关系的吧?
如果是要release给客户用  安装起来便捷是肯定要考虑的。
就好像咱们都用过的putty 或者sscom这种串口调试工具,直接copy过来小白都能双击运行,这才是客户想要的吧?
用C#写的上位机依赖.net的运行库   坛子里很多老鸟都不乐意用。python那些开源东西我等小白还真不一定玩的转。

网友:
PyQt资料太少了!
PyQt5资料更是少。

网友:
不错,最近也在学习python和go

网友B:
楼主的python开发工具叫啥名字,看起来很漂亮的样子。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PYTHON+PYQT一段时间,感觉资源太丰富了。
用ERIC6+PYTHON3.4+PYQT5...做GUI很方便。

网友:
直接用QT creater,只会C

网友:
非常赞同 楼主 用python作为辅助工具的观点。 陆陆续续也在学python,把基本语法都看完了。后面发现就是应用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python开发工具叫啥名字,看起来很漂亮的样子。

不是啥高大上的开发工具,就是个对Python支持的比较好的代码编辑器,叫Ulipad

Python开发最厉害的工具应该是PyCharm,有社区版可以免费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啥高大上的开发工具,就是个对Python支持的比较好的代码编辑器,叫Ulipad

Python开发最厉害的工具 ...

我的电脑上跑PyCharm特别卡是怎么回事,我现在转回去用Eric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脑上跑PyCharm特别卡是怎么回事,我现在转回去用Eric6了

PyCharm确实挺耗资源,,
我没有用这些功能强大的IDE,,Ulipad这样的文本编辑器就够用了。。

网友:
又见楼主 python 干货分享。

网友:
好教程  PYTHON带界面

网友(2016-06-12):
很好的教程,可以更好的理解python 了

网友(2017-11-14):
见楼主 python 干货分享

网友:
C#做上位机软件依赖.net的运行库,发布起来很麻烦,安装文件也大。
delphi简单好用,好像现在用的人少了

网友:
python也可以打包成exe ,我写的序列号烧录软件就是这样封的 然后交给对应人员使用

网友(2017-12-19):
挺实用的,楼主知道怎么添加线程么,当文件特别多时,会比较卡,有点不太友好

网友(2018-02-01):
希望您多谢点教程,太缺这样的好教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PYTHON+PYQT一段时间,感觉资源太丰富了。
用ERIC6+PYTHON3.4+PYQT5...做GUI很方便。 ...

你的资料都在哪里找的啊 感觉pyqt5的资料少的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