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python与java、c相互调用、回调,能找到的资料太少。

楼主(2016-01-29):
有没这方面经验的高手,请推荐点资料,多谢!
1、python实现java的调用;
2、python实现c的调用。

网友:
有本什么python仪器监控的书上有介绍python调用c语言。   楼主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
《python基础教程》有章专门讲的扩展python,就是说的这个。

网友:
英文好,上PYTHON网站,有一个文章专门介绍的。

网友A:
python+java=jpype;
python+c=python ctypes;
or python+c=python c api;
c+java=这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java=jpype;
python+c=python ctypes;
or python+c=python c api;

jpype,还有py4j等。
ackk用过,可否做些对比。我找到的也就是官网的介绍,除此以外还有没好一些的文章、资料、流程啥的?多谢!

ctypes,我曾经试过,回调函数的问题没能搞定!!

java和c之间通过jni相互调用,这个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