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 Ubuntu Linux 玩米刷

楼主(2016-01-30):
硬件上要把GD32的四个串口引脚断开, 从AP6210B的串口飞线, 接USB的FT232R, 挂载到VMWARE+UBUNTU上

执行Broadcom 蓝牙初始化程序:
http://linux-sunxi.org/Cubietruck/Bluetooth
./brcm_patchram_plus -d  --patchram /lib/firmware/ap6210/bcm20710a1.hcd --enable_hci --bd_addr 11:22:33:44:55:66 --no2bytes --tosleep 1000 /dev/ttyS1

brcm_patchram_plus源码:
http://distro.ibiblio.org/fatdog ... rcm_patchram_plus.c

AP6210B/bcm2076b1.hcd 补丁:
https://github.com/thesawolf/and ... /bluetooth/firmware

无论做A2DP source还是sink, 声音都卡出翔了, 估计应该是串口的速率没设置好, 博通的蓝牙模组上3Mbps问题不大。

楼主:
现场图片

网友A:
收到还没暴力打开了。

用串口下载程序吗?

网友B:
刚买的米刷,全搞成厚膜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还没暴力打开了。

用串口下载程序吗?

是的, broadcom的蓝牙芯片一般是通过高速UART(1Mbps, 2Mbps, 3Mbps ...)通讯

网友:
总算见到了手刷的内部结构,赞

网友:
撸主把路由器给拆了吧?

网友:
估计原厂要哭了

网友C:
?楼主给蓝牙模块换了个固件?  换的音频固件?

网友D:
关注一下,单片机端现在没蓝牙模块的协议资料,还玩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broadcom的蓝牙芯片一般是通过高速UART(1Mbps, 2Mbps, 3Mbps ...)通讯

谢谢。有时间也折腾一下,纯属好玩。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蓝牙模块换了个固件?  换的音频固件?

这些都是协议栈实现的, Linux的蓝牙协议栈已经全部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一下,单片机端现在没蓝牙模块的协议资料,还玩不转。

单片机可以用轻量级的蓝牙协议栈 ---- lwbt

不过使用协议栈之前要先打补丁。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是协议栈实现的, Linux的蓝牙协议栈已经全部做好了。

没明白。        额,意思是蓝牙模块楼主没刷固件,而是用串口连接PC, 纯作为数据通信, 用PC上的蓝牙协议栈实现播放音频或者通信么。

网友C:
是不是类似网络芯片的  W5500和28J60   前者单片集成了TCP协议,直接网络通信, 后者只是个网络帧数据通信,需要外面做TCP协议。         米刷这个蓝牙模块是需要外面单片机或者PC去弄协议栈么。

网友E:
这个纯粹用了蓝牙部分,MCU一边乘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类似网络芯片的  W5500和28J60   前者单片集成了TCP协议,直接网络通信, 后者只是个网络帧数据通信 ...

你的理解是对的。  如果用GD32驱动蓝牙需要协议栈。
米刷自带的是蓝牙串口协议,   实现的协议应该是: Serial Port Profile (SPP)
参考这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Bluetooth_profiles

你可以测试一下, 手机App装串口蓝牙,向米刷发数据, UART用示波器测试会收到数据的。

为什么还有3.5寸耳机孔的米刷,我估计是因为在苹果设备上(纯粹猜想!!!),
SPP(蓝牙串口)需要认证芯片,
第一开发有难度, 第二成本增加一美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纯粹用了蓝牙部分,MCU一边乘凉

也没有全部乘凉, 32khz, 和 IO口都用上了,
我开始担心,GD32找不到蓝牙模组会一直重启,
但是后来发现没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理解是对的。  如果用GD32驱动蓝牙需要协议栈。
米刷自带的是蓝牙串口协议,   实现的协议应该是: Se ...

额  我还以为就是个透明传输模块,看它都做成小板了

网友F:
玩的挺溜的。这个东西花这么大心思玩,说明楼主很闲啊!我也买了个一样的。不过我没啥兴趣专门玩这个蓝牙模块,我是想用STM32直接驱动这个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买的米刷,全搞成厚膜电路了

柔性版??????发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的挺溜的。这个东西花这么大心思玩,说明楼主很闲啊!我也买了个一样的。不过我没啥兴趣专门玩这个蓝牙模 ...

倒是没有用多少时间,因为最近在公司一直做蓝牙方面的工作,对APxxxx的模块脾气比较熟悉而已

网友G:
楼主有尝试用stm32直接用这块的 wifi吗?

网友:
LZ玩的真快。我只拆了电池,好新鲜,看了电池时间2015.11月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尝试用stm32直接用这块的 wifi吗?

这个是 BT ONLY, 没有WIFI。

楼主:
今天晚上再次测试, USB UART 用 2Mbps初始化AP6210B,
蓝牙音频非常流畅。
虚拟机可以同时连蓝牙音箱和蓝牙手机,

蓝牙手机的音乐可以直接从蓝牙喇叭出来, 试了5分钟没有断续
但是后面挂了, 不知道是不是USB不稳定引起。

网友:
楼主厉害,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买的米刷,全搞成厚膜电路了

什么是厚膜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有全部乘凉, 32khz, 和 IO口都用上了,
我开始担心,GD32找不到蓝牙模组会一直重启,
但是后来发现 ...

我撸了两个另外一种,还没时间玩,估计要吃灰了。还是你牛!

网友H:
蓝牙模块,用stm32驱动的话,协议栈有开源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蓝牙模块,用stm32驱动的话,协议栈有开源的么

有,比如lwbt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比如lwbt ....

估计这个gd32里面跑的就是lwbt吧……

楼主:
这里有PIC的DEMO
https://github.com/hrdakinori/PI ... aster/lwbt/uartif.c

楼主:
https://github.com/lwalkera/lwBT

lwBT蓝牙协议栈移植成功,
配对正常, 但是用手机App连接出现错误,不解中。

网友H:
引用 楼主:
https://github.com/lwalkera/lwBT

lwBT蓝牙协议栈移植成功,

gd32已经驱动起来了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H:
gd32已经驱动起来了啊,厉害

不是。还是用ubuntu 12.04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安卓程序,楼主自己写的?

下载的,应该叫做 蓝牙串口

网友:
明年买个来玩玩!

网友:
太厉害了 赞一个

网友(2016-04-20):
这个东西都买来拆了,

网友:
手里的几个还在吃会中,打算继续让它吃灰了

网友(2018-08-18):
大哥我问一下,
1.加载完AP6xxx的固件之后,ubuntu不需要移植蓝牙协议栈吗,您就直接可以正常使用这个蓝牙模块了?
2.hciattach这个工具我看ubuntu上边直接就有。是不是ubuntu是自带蓝牙协议栈的?
3.如果是linux开发板,是不是需要在加载完AP6xxx固件之后,还要移植blueZ得到hciattach等工具才可以进行正常的扫描、配对操作。

大哥有时间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楼主:
1. ubuntu 自带蓝牙协议栈 bluez
2. ubuntu 自带蓝牙协议栈 bluez
3. 是的,那些工具一个一个编译很困难,依赖关系太复杂,用buildroot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 ubuntu 自带蓝牙协议栈 bluez
2. ubuntu 自带蓝牙协议栈 bluez
3. 是的,那些工具一个一个编译很困难, ...

谢谢大哥 终于看到一丝曙光了。。
另外那个brcm_patchram_plus文件也得移植到开发板上吧( 我猜是这样,跟您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