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4414的datasheet中关于pmos管连接方向的问题

楼主(2016-01-30):
如上图所示 是LTC4414datasheet里的推荐电路,其中的pmos管连接貌似是电池从Pmos管的D极接入,而正常使用pmos不是应该从s极接入吗?求问

比如下图的论坛中大侠的推荐pmos开关电路

个人理解是 当电池供电的时候 pmos导通 当外电压供电的时候 pmos截止 但是这样按照datasheet的接法的话是无法控制pmos的开关的?
其他一些linear的ltc电源路径控制芯片有控制nmos的 却是从s极接入电池 若ltc4352等 想问问是不是对于ltc4414这样的原理还是理解的不对?

现在实测用一些普通的pmos管如irf9540发热比较大 而且ds间的压降达到了800mv 相当于电压完全加载了pmos的ds极间的二极管,这肯定是不对的。(测试条件为电池12v输入 负载5欧姆不到 电流应该超过2A)

网友A:
实际上就是利用了MOS上的体二极管,这个电路的原始形态就是把MOS管去掉换成二极管,一样能正常工作,外部供电自动接替锂电供电,只不过存在不完美,二极管有压降,锂电本来电压就低,再加个二极管,降低了效率,也不利于锂电电压监测。
因此产生了如上图的电路
MOS管和4414的意义在于,判断无外部供电后,拉低PMOS的栅极,这时GS之间有压差,所以PMOS导通,消除二极管的的压降。
如果判断外部供电后,PMOS栅极置高,GS无压差,PMOS断开,只剩下一个体二极管,就和普通二极管一样,外部供电比锂电电压高,所以不会流通,外部自动接替供电。

LINEAR的原理图有误导,他的PMOS管忘记画体二极管了,我查了一下SUP75P03_07是有体二极管的MOS管。

网友B:
实在没看出来Linear的图有什么问题,无外部电源的时候,电池供电,导通电阻是Rds,体二极管打酱油,有外部电源的时候,PMOS截止,体二极管也是反向的,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没看出来Linear的图有什么问题,无外部电源的时候,电池供电,导通电阻是Rds,体二极管打酱油,有外部 ...

就是这个电路的电流是从d极输入s极输出,一般使用pmos管的时候不应该是s极输入d极输出吗?比如我发的第二张黑底的那个图(pmos开关典型电路);现在实测能够达要求了,是不是pmos正着用反着用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就是利用了MOS上的体二极管,这个电路的原始形态就是把MOS管去掉换成二极管,一样能正常工作,外部供 ...

谢谢指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mos管的体二极管按照一般的应用是用来防反接的,就电流从s极入,d极出,这样pmos导通时体二极管截止,pmos如果反接(d入s出)的话体二极管导通,电流不通过pmos,起到保护作用,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以及为何ltc4414是这样来用pmos的,难道pmos是两个方向都能用吗?

网友C:
pmos电流也可以从d到s的~寄生二极管导通后pmos就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os电流也可以从d到s的~寄生二极管导通后pmos就通了

对这就是精髓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os电流也可以从d到s的~寄生二极管导通后pmos就通了

谢谢!~

楼主:
好一个精髓~!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