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 升级了 Win10(64bit)

楼主(2016-01-30):
这几天微软老是推送 Win 10 更新,忍不住就更新了。

步骤:

1、MSDN,我告诉你  - 下载 Win 10 1511 安装盘。

文件名:cn_windows_10_multiple_editions_version_1511_x64_dvd_7223622.iso

SHA1:9B71AD5604B3816BCC7E9AFA3052AE7D823163E8

文件大小:3.9GB

下载链接:cn_windows_10_multiple_editions_version_1511_x64_dvd_7223622.iso (3.9 GB)

2、用帖子『老物:ThinkPad纯净激活Win7和Win10』的工具重新激活了一下 Win7

3、解压安装光盘,直接点解 setup 安装。安装完就自动激活了,据说以后怎么重新安装 Win 10 都可以联网自动激活了。

-----------------------------------------------------------------------------------

用了几个小时,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是之前的 Office 2013 得重新激活一下。附上工具:

另外,清理完 Win 7 遗留的旧文件,发现Win 10 暂时只用了 20 多 G,而此前 Win7 64bit 打完补丁加上常用的应用程序就用掉了 40 多 G 空间了。

编辑原因:调整了一下排版。

网友A:
如果win10升级到前几天推送的update,到关于那里查看本版应当是10586.71

网友B:
激活码不用盖住,这个激活码是自动绑机子的,其他机子上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win10升级到前几天推送的update,到关于那里查看本版应当是10586.71

我的卸载了一个更新补丁,只能看到推送,点击安装没反应的,所以下载了个安装包手动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活码不用盖住,这个激活码是自动绑机子的,其他机子上用不了

习惯了打码,哈哈……

网友C:
WIN 7 上的OFFICE 2010,从WIN10退回WIN7后,激活不了,下了好几个工具都不好用,LZ的很好,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win10升级到前几天推送的update,到关于那里查看本版应当是10586.71

更新了一下,就是这个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 7 上的OFFICE 2010,从WIN10退回WIN7后,激活不了,下了好几个工具都不好用,LZ的很好,可用。 ...

能帮上忙就好……

网友:
老老实实用win7吧!

网友D:
win10已经可以直接替代7了么?

网友:
每次推送,都被我拒绝了,担心不好用。

网友E:
我用win7比较流畅的ThinkPad S3,装上win10就慢,很不爽

网友F:
你看看office2013可以打印不.我台式机换成2016才能打印

网友G:
x220能不能用Linux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x220能不能用Linux呀

为什么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office2013可以打印不.我台式机换成2016才能打印

没有打印机,虚拟打印机试了试,可以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0已经可以直接替代7了么?

可以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win7比较流畅的ThinkPad S3,装上win10就慢,很不爽

我另一台配置稍微低一点的 Dell 跟你情况差不多,Win7 比较流畅,10 就慢很多了,可能是机械硬盘速度比较慢……

网友H:
不是不少人反应升级到10之后觉得变快了么?心理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不少人反应升级到10之后觉得变快了么?心理作用?

不是心理作用……当然,也有变慢的。

网友:
收下,准备入手阿莫的x220

网友:
电池管理工具没法使用了。我自己的是T440P,公司的是THINKPAD E450 都是这个问题,没法使用电池管理工具,还是有点小遗憾的

网友:
看到有Office 2013 激活工具,我还一直用的2007,不用激活,安装后直接用。

网友I:
请教个问题啊,你们为什么都要打“马赛克”啊?他犯了什么事儿怎么人人喊打,,你们真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个问题啊,你们为什么都要打“马赛克”啊?他犯了什么事儿怎么人人喊打,,你们真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