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求救的问题:如果实现长距离的导轨(普通导轨长度2M)

楼主(2016-01-30):
如题,最近碰到个前期的需求;

测试拖链电缆。

项目需求:

1、电缆长度5M左右,正反需要的导轨长度10米;
2、平衡速度3.2m/s;
3、加速度:0.8m/ss;
4、电缆为3芯35平方,2根及其它小线;

导轨的选择,除了光轴,就是方轨,但问题是这长的导轨如何实现,如何用市场上常用长度的导轨拼装,或者有其它的行业办法,我不知道的。

动力驱动方面,用齿条可能会好点,但也存在拼装的问题,如果用同步皮带的话,这个长度,有点恐怖;用丝杆估计更行不通;

电机方面,首先步进+减速,伺服是备选;

现在是构思阶段,欢迎大侠指导。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同步带加异步变频

网友:
貌似没什么精度要求,照火车那样做吧,用带支撑光轴直接拼,齿条也能直接拼

网友:
钢丝绳或者LS的

网友:
用带座光轴拼接,接头仔细对准矫直就行。
反正不需要精度,用钢丝绳带动就便宜很多。

网友A:
我就是专业做滑台的.

你这个滑台长度不是问题,方轨非常容易拼接

100米都不是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这个3m/s

这个速度太难做了

当然你这个是速度测试用.

不是位置定位用,

就还好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专业做滑台的.

你这个滑台长度不是问题,方轨非常容易拼接

是的,毕竟有加速度要求,估计只有伺服才能满足力矩要求,两根那么粗的电缆。

网友:
速度3.2m/s很难达到。三菱直线电机的速度是2m/s,所以步进电机更没戏。

网友:
做个密封管道,然后抽真空,可能能提高速度。
超级高铁,你们懂的。

网友:
为啥要用步进,这么大的步进不好找吧。普通3000转的伺服,60mm每转的齿条,速度就3m/s了。一般同步带模组也都写能跑几米每秒,4s的加速时间,也没有压力吧

网友B:
感觉做完了应该不小,用两根铁轨,做个滑车,像过山车一样固定在铁轨上,其中一两个轮做为驱动轮,或者用链条驱动,用大电机加变频器做动力。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做完了应该不小,用两根铁轨,做个滑车,像过山车一样固定在铁轨上,其中一两个轮做为驱动轮,或者用链 ...

是的,体积肯定小不了,所以现在做前期,

另外动力用大电机+变频器,能不能保证加速度和速度跟的上,这个也需要验证才行。

我突然想到,可不可以多个步进并行,统一给信号,不知道协调性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体积肯定小不了,所以现在做前期,

另外动力用大电机+变频器,能不能保证加速度和速度跟的上,这 ...

步进比较难吧,这个加速度,我觉得比较容易实现的就是用大功率电机,加变频器,具体多大功率还说不好。
用摩擦轮的方式,估计有可能会打滑,链条很长也不太好弄,不计成本就用齿轮齿条吧。
如果高大上点,加速度用气缸弹射应该也行。

网友C:
想了一下,无责任乱讲,以前做三轴的空间定位,配套的机械垂直轴也挺长的,而且为了缩小整机的尺寸,做了一个二级的伸缩臂,驱动电机那里齿轮转一圈,垂直轴末端要运动两圈的距离,而且一级臂和二级臂不在一个平面上,类比到LZ的项目,做两级,然后分别在两个导轨上,导轨不就短了么。。。

另,为啥不吊起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了一下,无责任乱讲,以前做三轴的空间定位,配套的机械垂直轴也挺长的,而且为了缩小整机的尺寸,做了一 ...

吊起来是个思路,但这是测试拖链电缆用的,立起来,的确节省许多空间,但不合适。

网友:
用直线马达,速度不是问题

网友D:
13年14年去过上海新国际电线电缆展览会的,可能看到过一台2米长的电缆拖链试验机,是为一家生产电缆的公司为电缆做往返寿命试验而定制的,这台机器用的是步进电机带齿条,2米光轴和滑块,我做这台机器的体会是,步进电机用的再大,线速度还是提不上去,所以,有速度要求的,不能用步进电机,要达到速度要求,需要用曲轴连杆结构才可以,用齿条的话,还有一个问题是,振动很大。很高的线速度,初始起步需要缓冲,否则振动也很大。带底座的光轴,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拼接是很容易的。

网友D:
其实,精度方面,根本用不着光轴,就铝合金型材加普通轴承就够了,这个型材同时还可以当结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年14年去过上海新国际电线电缆展览会的,可能看到过一台2米长的电缆拖链试验机,是为一家生产电缆的公司 ...

多谢指导。考虑用带座光轴。
曲轴连杆的话,考虑到有加速度要求,不知道能达到否。
加速度距离1/2gt2. 6.4米
这样算轴杆半径最少6·4米,这个长度有点恐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精度方面,根本用不着光轴,就铝合金型材加普通轴承就够了,这个型材同时还可以当结构用。 ...

测试次数5百万级别,估计铝合金与轴承会有磨损。做不了几次。不过这是个思路,可用45#钢或不锈钢代替。多谢。

网友D:
我做的那台机器,行程上完全没有用行程限位开关,因为当时客户的要求是,全行程内自动往返,全行程内任意两点间可以如意往返,拖链往返速度任意可调,记录往返次数的计数器用了8位的,机器长度2米,方便运输,但是能任意拼接成5米,10 米,或者是任意长度,通过上位机,在台式电脑上记录测试过程。以上这些,都没有什么高等技术含量的,坛里能做出此类机器的高手不少,该机唯一的技术含量是,单芯电缆内的多股铜丝经过无数次的往返后,其中有几根断了,而检测这个断了的几根,才是极困难的。不能检测到这几根,那么,这台机器就毫无价值。

网友D:
我做的那台机器,有过一次4个月日夜不停机,测试电缆的往返次数达到二千万次,是应客户对电缆的要求而进行的。据我了解,电缆行业对此类测试设备需求还是蛮高的,因为,还没有好的设备面世。请我做这台机器的公司,将这台机器放在新国际该公司的展位上,以此证明他们的电缆产品是有检测设备的,结果是,来问他们电缆产品的还没有来问这台机器的多,可见,做电缆的挺多,做生产电缆设备的也不少,但是做电缆检测设备的就不多了。

网友E:
以前做设备,是用铁路上的导轨放在磨床上磨制,侧面装齿条,距离长的话就拼起来,想办法调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那台机器,行程上完全没有用行程限位开关,因为当时客户的要求是,全行程内自动往返,全行程内任意两 ...

这样来看,你的设备只有步进或伺服合适。
至于检测芯线断的数量,只能大电流测压降。
准确度估计只有通过经验和算法来保证。

网友F:
我们单位有一条40米轨道,速度300km/h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那台机器,有过一次4个月日夜不停机,测试电缆的往返次数达到二千万次,是应客户对电缆的要求而进行 ...

机器的速度够狠,每秒2个来回,无法想像使用设备是个什么状态。
说话电缆做出电缆,但一般不做检测设备,或者使用通用设备来测试。
客户的测试条件也千奇百怪,因此一般是使用单位制造测试设备,
但外资单位的sourcer调动不了足够资源,一般要求供应商搞定后,再行购买。
一般的测试设备厂只做通用测试机器,跟不上形式发展,故询问没备的人运比电缆的人要多。
---手机回复好累,先写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做设备,是用铁路上的导轨放在磨床上磨制,侧面装齿条,距离长的话就拼起来,想办法调平就好了。 ...

好主意,铁轨的直线性肯定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单位有一条40米轨道,速度300km/h

多恐怖的加速度,这么高的速度要维持多长时间?

网友:
这个速度是个问题。速度下来就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那台机器,行程上完全没有用行程限位开关,因为当时客户的要求是,全行程内自动往返,全行程内任意两 ...

我怎么记得有人在坛子里问过怎么检测电缆断了几根的问题?是你同事,还是你同行,呵呵。

网友D:
我单独一人,没有同事或者同行。15年刚办了退休。老头一个。知识已经老化了。机械,电路全是我一人在家里阳台用简易工具完成,时间花了二十多天,图的是那8000元手工钱,8位计数器自制,用洞洞板焊的,因为现成的8位计数器很少,或者是价很高,大部份材料购买是靠快递。程序就是把4位的修改了一下变成了8位的。

网友D:
机器用铁轨,可能会很重,不利于搬动,而且有个防锈的问题,外形也不美观,步进和伺服达不到动力的要求,就算有,价格是很高了,性价比太差了,做出产品后,客户会觉得贵,我用的是步进电机,控制方便,不用那高大上的伺服,客户在操作使用中也很简单。使用简单方便也是客户的一个要求。步进电机只做控制,动力上另加最便宜的直流电机来满足动力的要求,大功率的步进电机加驱动,价格不是一般的高 ,是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年14年去过上海新国际电线电缆展览会的,可能看到过一台2米长的电缆拖链试验机,是为一家生产电缆的公司 ...

齿条震动可以想办法消除,加个强力弹簧会好很多。

网友:
放弹簧,单向可以,但是振动是在突然返回时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单独一人,没有同事或者同行。15年刚办了退休。老头一个。知识已经老化了。机械,电路全是我一人在家里阳 ...

您还保留有机器照片吗?想见识下。很佩服。

网友:
机器我从头就没有拍过照,但是如果再去找那家公司,那公司可能会有,那公司在新国际,把那机器参加过几次展览会,除了电线电缆展览会之外,什么自动化控制展览会,机器人展览会,都拿去参展过,我作为机器制造者,也在旁边侯着,怕机器坏了,可以现场当场维修,我在现场,亲眼见过许多参观者对机器拍照,所以,网上可能会搜索到照片,不过,我觉的看照片也无意义,因为,我相信,你这次做好的机器成品,肯定的会比我的那台好,毕竟,你的条件会比我好许多,我受价格和加工条件的限制。另外,速度没有你说的那么狠,一来一去,计数上是算二次的,并且是用的最短行程的,我是上海浦东的,不知你是哪城市的,同城的可以互相探讨下。

网友D:
经过联系,那家公司把机器照片发来了,发在手机的微信里,手机微信里的照片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发到这里来,我先试试看。如有会的人,能否指导一下,要步骤详细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过联系,那家公司把机器照片发来了,发在手机的微信里,手机微信里的照片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发到这里来,我 ...

红米一代:在微信里面打开照片 > 点击 菜单 > 点击 保存到手机 > 到桌面的 图库 > 本地文件 > WeiXin 就可以找到照片,最后通过手机QQ直接发送文件到电脑。

网友:
再请教个问题,照片已经放到电脑桌面了,怎么样能传到这里来?图片大小117K,800*600,符合论坛规则否?本回复框里上面有个图片按钮,点了后,要填地址,不填地址的话,还有其他方法吗?一定要填地址的话,是怎么填的?请会的高手指教。

网友:
图片传了二次,不知道传到哪里去了,怎么在这里没有看到我传的照片?请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用铁轨,可能会很重,不利于搬动,而且有个防锈的问题,外形也不美观,步进和伺服达不到动力的要求,就 ...

很好奇
"步进电机只做控制,动力上另加最便宜的直流电机来满足动力的要求"
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D:
回复这一句,(步进电机只做控制,动力上另加最便宜的直流电机来满足动力的要求。)步进电机进几步,退几步,在控制上都很方便,可以达到在整个行程上,在行程的任意一段上,任意的往复,往复的次数都可以任意设置,用一个小的步进电机,加一个控制器,小电机只需要小的驱动器就可以了,总的成本就低了,但是动力不够。在机械结构上,小步进电机与大的直流电动机联在一起,当步进电机正转时,同时给个信号给直流电动机,两电机同时工作。步进电机停止时,也切断直流电动机电源,两电机一起停止。当步进电机反转时,是同样原理,给直流电机的信号,转的方向上与步进电机一致。上面所说,电路上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在机械上复杂一点,主要是直流电动机的转速要与步进电机配合好,直流电动机速度过快,过大的力矩会使步进电机失去控制。

网友D:
其实,上面的机器,从电力拖动上来说,去掉整个步进电机的那部分,单独用直流电动机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行程的两端要加限位开关,想达到能够在行程的任意一段位置可以往返,还要加两个可以任意活动和固定的行程限位开关。用行程开关的方法,当时那公司客户不喜欢,操作使用上要用工具。所以没有采纳。而步进电机的方法,在步进控制器里用按钮就可以设置了,不用工具去移动和固定限位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这一句,(步进电机只做控制,动力上另加最便宜的直流电机来满足动力的要求。)步进电机进几步,退几步 ...

我来进一步解释下:

步进电机做精确位置及速度控制,直流电流使用PID控制,主要是控制线速度及加速度及步进电机近似同步即整,过冲量及未过量由步进电机的动态力矩来控制。

由此看,我的设备可以只用直流减速电机即整,速度及加速度部分由控制器来控制,只不过这个校准比较麻烦,直流电机的起始力矩比较小,且控制器需要整编程控制。噢,还有一点,直流电机频繁换向,不知道能不能受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上面的机器,从电力拖动上来说,去掉整个步进电机的那部分,单独用直流电动机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行 ...

LZ的机器,客户没有限制速度吗?如果没有,那直流电机是可以的,但这个频繁换向,很恐怖。

网友:
步进控制器可以对步进电机调速,直流电动机在控制上跟随步进电机的速度,换向时在电路和机械上作了缓冲,频繁换向是没法的事,是整个机器设计决定的,避免不了。步进电机和直流电动机组合使用,是因为步进电机有现成购买的控制器可以利用。设置步长和速度时,用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单独一人,没有同事或者同行。15年刚办了退休。老头一个。知识已经老化了。机械,电路全是我一人在家里阳 ...

2个4位计数器加起来不就是8位了?

一个国产PLC加液晶显示器肯定搞定了。

网友:
两端加弹簧省下不少电

楼主:
与搞自动化的厂家技术员聊过,得知,如果仅上伺服电机的话,估计只是个电机,估计就得15K的样子,好贵哟,如果上上进电机加直流电机,感觉又不可靠.有时间再研究下伺服电机吧,毕竟上进电机的力矩是不够的,速度快接近步进电机的极限了,几乎没有速度可言了.

网友:
不计成本的话,什么事情都做得好,总的造价一决定,有些简单的事就变复杂了,一个PLC多少钱?一个89C51,一块洞洞板,8个数码管,三样加起来多少钱?成本是明摆着的,用简单方法,便宜材料就能达到目的,干吗要用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东西?产品制造,简洁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