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变压器吐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1-31):
这段时间一直在做测试、别的负载基本都正常、测到这种变压器时候、这是小音箱的变压器、第一次是保险丝烧了,规格是250ma的(现象是插排的led会一亮一暗、但电脑不受影响)。后来换成3a的,插排led没有一亮一暗、最后没多久保险丝也烧了、变压器成这样子了(已烧坏)。第一次换保险丝的时候考虑到变压器会发热、于是上电用手摸了一会没感觉到热,就没理了。想问下都有哪种可能会使这种变压器变成这样?

网友A:
是不是里面的那颗热温度保险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里面的那颗热温度保险挂了?

哪里热温保险?是变压器后端功放的保险?没留意有没有 、只看到三个tda2030的功放管。这个是小音箱的变压器、前段有个保险丝、现在就是3a的保险丝烧了、这个变压器也已经变成这样了。如果换成好的保险、插上电保险丝立马爆了。

楼主:
是不是这种变压器不允许电网有一点变化、必须是正弦波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热温保险?是变压器后端功放的保险?没留意有没有 、只看到三个tda2030的功放管。这个是小音箱的变压 ...

保险丝是串联在初级绕组上的,然后靠近贴在初级线圈上了,防止温度过高

网友:
里面烧了?

网友:
那个是变压器的绝缘漆!!!

网友B:
变压器容量不够!!搞音响是吧?弄个环形变压器!!!

楼主:
是烧了、铜线的绝缘漆都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容量不够!!搞音响是吧?弄个环形变压器!!!

我想知道都有什么情况会导致变压器变成这样!!!是不是跟电网正弦波有关系!!!

网友:
是绝缘油漆吧,这种变压器好点的会做浸漆处理。你这个我认为是不是里面的绕组短路导致发热,使绝缘漆化了流出来了。

网友:
15瓦变压器你带了2颗2303

网友:
小马拉大车

网友:
和频率没关系吧,电网频率底不过49,高不过51。应该是变压器功率不够。

网友:
那么大个喇叭放在那已经不能算小音箱了

网友:
变压器功率不够,绝缘漆化了流出来了。

网友:
可以断定这个变压器是劣质品,是厂家(或作坊)在制作时舍去了烘干工艺过程,导致变压器内部油漆在使用时受热溢出。

网友:
是变压器浸漆没烘干

网友:
变压器问题

网友:
匝间短路产生高温了,但是没见过这种漆都流出来的,一般都是干烧

网友:
变压器是属螃蟹的,还会吐沫

网友:
变压器功率不够啊!
什么正弦波、频率高低都是扯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