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8脚便宜的单片机

楼主(2016-01-31):
批量 不超过1RMB最好,带有ADC,如果有内部基准源更好,带有PWM功能,带内部RC,求推荐。

网友:
STC有好多啊

网友:
OTP能接受的话,那就太多选择了

价格大约在0.6左右。很多品牌都有的

网友:
LGT8F684A 字数补丁.exe

网友A:
合泰,带AD,flash的,还带eeprom,不到一块

网友B:
我有一个合泰的编程器啊,不需要了,几乎全新,7折卖啦,大概3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泰,带AD,flash的,还带eeprom,不到一块

请教具体型号,我问了一下HT66F005批量还要1.15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合泰的编程器啊,不需要了,几乎全新,7折卖啦,大概300多元

e-link吗?

网友C:
主要看是否是OTP 还是FLASH型

网友:
4楼那个可以的

网友(2016-04-05):
如果能接受OTP的话,可选择的很多,价格肯定能到1RMB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是否是OTP 还是FLASH型

请教这两者区别

网友:
OTP:One Time Programable,只能编程一次
FLASH:可以反复擦鞋,多次编程

网友:
不知楼主的AD作什么用的,可以考虑用普通IO间接来测量。如果可行,那5毛以下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芯海CS3115B,1K OTPROM

网友:
STM8是不是符合条件,LZ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