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卡器锂电池电路,欢迎拍砖

楼主(2016-01-31):
银硕音频版上扒下来的电路
充电芯片的引脚布置同TP4054,Marking为LPS BB5T2
LDO芯片的引脚布置同RT9193,Marking为LPS 1E6R1
有个疑问:Pin3那个电路作用?
欢迎指出错误!

网友:
应该分析下米刷的,gd32的可玩性大一些

网友:
PIN3是充电自动开机的吧

网友:
检测USB插入

网友A:
PIN3可以用来检测是否有USB5V插入,PIN2是用来自动关机的吗,两个SI2301方向是不是反了

网友:
PIN3就是检测是否有USB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3可以用来检测是否有USB5V插入,PIN2是用来自动关机的吗,两个SI2301方向是不是反了 ...

MOS没有反,不插USB时,左边MOS可实现系统断电。插USB,右边MOS关断,USB5V不致于通过MOS对电池充电

网友:
是同一颗芯片,不同mark?

网友:
米耍的不知道一样不

网友B:
这图怎么跟我设计的似的,基本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怎么跟我设计的似的,基本一样的。

有哪些不同,请指出。PMOS可以换成AO34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哪些不同,请指出。PMOS可以换成AO3401

我用的是下面这个电路,这个已经有修改与之前的不太一样。之前产品中的与你上传的基本相同。
这个图中部分器件的参数可能会有出入,最终使用的时候SI2302用的是S80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下面这个电路,这个已经有修改与之前的不太一样。之前产品中的与你上传的基本相同。
这个图中部 ...

从成本上考虑,TP4056和XC6206都高于我提供的电路
如果电流较小<50mA,5819可以换成换成BAT54,器件减少且成本降低
电路中加入了按键控制电源通断的功能,且单片机能检测按键状态,这个功能在我扒的电路板上也有,不过偷懒,不愿意去测,省略了。
能谈谈贵方器件选型的原因吗?
从图纸上看,贵方在单片机控制系统电源时,是要实现慢开启,快关断,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成本上考虑,TP4056和XC6206都高于我提供的电路
如果电流较小

我这只是为我们公司的芯片做的一个方案的电源部分。器件没有严格按成本来做,只是要实现这个功能提供客户参考,实际客户使用时会调整方案;
慢开快关,这个与我主控芯片有关,主控芯片在异常电源范围时会自动进入复位状态,GPIO状态会出现高电平,所以在关电的瞬间就需要快关慢开。

网友:
赞一个,电路收藏了

网友:
顶下楼主拆解出图,大赞挖井的,后人有水喝

网友:
这产品感觉挺牛的!又是蓝牙,又是usb,不简单啊

网友:
USB什么作用?

网友:
楼主扒电路辛苦了,谢谢分享。

楼主:
把板子改成带电池的5V转3.3V电路:
在两个2301的D极之间接了一个开关,整体输出端为3.3V。电池供电时,闭合开关;USB供电时,断开开关。

网友(2016-03-10):
右边的PMOS管2脚和3脚的接法是否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下面这个电路,这个已经有修改与之前的不太一样。之前产品中的与你上传的基本相同。
这个图中部 ...

D2起什么作用,是否可以短接?

网友:
应用很广

网友:
花1块钱淘了一个米刷,打算用来拆的,结果没有拆。
后来居然有用了,开通后,用它收了几万块的货款

网友(2016-11-17):
非常感谢楼主,这个电路确实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