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AN总线的分布式运控系统(stm32)原创开源

楼主(2016-01-31):
业余时间做了近一年的项目,在论坛下了不少东西,也做点小贡献。
包括PCB与代码,代码与PCB均经过测试的,需要的可以参考参考。
运控单元有一下功能:
1、模拟数字输入输出,可以通过CAN操作任意模拟数字量。、
2、一路步进电机驱动(LV8727),多重运动模式,命令方式运行,如S曲线,匀速等等
3、运控单元通过超级终端设定步进电机参数,如衰减电流,驱动电流,衰减模式等等。
4、运控单元具有命令队列,可以接收多条命令,顺序运行。
5、运控单元可直接驱动电磁铁,一个单元有四路开关量功率输出、四路数字输入、四路模拟输入、一路步进电机驱动、
..........................
若是做一些项目,需要很多电机,很多类似限位开关,很多压力传感器之类的模拟量,我想这些资料比较有用。

整体构架是:
一个基于CAN通信的主机,通过一连串的命令控制多个运控单元,实现分布式自动化控制。

应要求,传上PDF格式的原理图,在36楼!

网友A:
我对你的协议文档感兴趣?  这个才是灵魂啊; 能否共亨呢?

网友:
围观一下。跟我今年做的东西有点类似。
不过我的是商业项目。就不开源了。

用stm32zet6, 管脚好像有点浪费。我偏向用stm32vct6或stm32rbt6.

网友:
建议还是上EtherCAT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虽然现在用不到,但也收藏一下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东西.如果能把驱动板集成到电机上,组成控制系统就会很简单了.

网友B:
如果是伺服电机的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伺服电机的就更好了.

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就是难度有点高,既要懂电路又要搞软件,还要知道控制理论。。。

网友:
值得参考下

网友C:
can总线是趋势啊,深圳几个驱动厂家都开始推这些了

网友D:
楼主电路图有PDF档吗,原始档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你的协议文档感兴趣?  这个才是灵魂啊; 能否共亨呢?

看源码也挺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东西.如果能把驱动板集成到电机上,组成控制系统就会很简单了. ...

可以直接把运控单元做成电机驱动板的,PCB跟源码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你的协议文档感兴趣?  这个才是灵魂啊; 能否共亨呢?

因为硬件软件全自己弄,所以就没有整理文档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伺服电机的就更好了.

其实也可以用伺服,对这个架构来说,步进或者伺服都是一个独立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路图有PDF档吗,原始档打不开

是AD6的文件,一般都可以打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总线是趋势啊,深圳几个驱动厂家都开始推这些了

运控这个领域其实比较闭塞,很多新技术并不能很快进入到这个领域,国内外差距还是很大,工程师们加把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AD6的文件,一般都可以打开呀

没有使用AD6软件,楼主可以转换一份PDF文档吗?谢谢!

网友:
下载,  有空 学习一下!

网友:
收藏了 ,用得到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资料很棒,研究一下

网友E:
楼主的PCB画的真不错   而且电路图做的也很好, 就是有一处没太理解  J3 的 接口电路 是干嘛用的啊 ? 还有 就是  在实际应用 中 R33 、R34 真的用的是 1K的 电阻吗  是 0805封装吗? 还望楼主 给予指点。主要是J3 的用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PCB画的真不错   而且电路图做的也很好, 就是有一处没太理解  J3 的 接口电路 是干嘛用的啊 ? 还有 ...

R33\34是1K,LED的限流电阻,J3是开关量输出,驱动电磁阀用

网友E:
嗯 明白了 楼主 问一下 那个 MJD122 能用 S8050  替代吗

网友:
咱也mark一把,can分布式运动控制。

网友:
挺好的东西,支持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 明白了 楼主 问一下 那个 MJD122 能用 S8050  替代吗

这个取决于驱动电流了,是一个集电极开路门!

网友F:
楼主,你的元件封装很不错啊,是自己画的还是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元件封装很不错啊,是自己画的还是什么的……

原件封装都是重新画的,其实我一直都这样,时间长了,就有自己的库了,推荐大家也这么做!

网友G:
楼主这个是组成0V,2.1V迟滞?什么用途?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件封装都是重新画的,其实我一直都这样,时间长了,就有自己的库了,推荐大家也这么做! ...

嗯,PCB的封装我都是自己画的多,但是元件的只有标准库没的才会画,但是没你画的漂亮,准备把你画的这些纳入自己的库中,哈哈,不要追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是组成0V,2.1V迟滞?什么用途?

这个并不是迟滞,这个放大器,用于调整LV8727的驱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PCB的封装我都是自己画的多,但是元件的只有标准库没的才会画,但是没你画的漂亮,准备把你画的这些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并不是迟滞,这个放大器,用于调整LV8727的驱动电流。

看清楚了,顶楼主

网友:
步进驱动LV8727,收藏之;

网友:
布局很带感

网友:
学习,谢谢!!! keil就更好了!!!!!!!

网友:
谢楼主!看一下原理图,还没有学过STM32呢。

网友:
楼主有多余的板子么,买两块。

网友H:
楼主的can通信比较脆弱啊,缺少故障应对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can通信比较脆弱啊,缺少故障应对策略。

累计跑了有一千多小时,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2016-03-29):
正在找CAN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请问有主机控制器资料么?

网友I:
楼主PCB的弧形布线好漂亮!我最近也在学习Can总线的,我学习Can的目的其实也挺简单,就是为了取代串口进行1对多进行通信,串口只能一对一,占用stm32的管脚。同理,我也可以选择RS485,但为了学习新知识,我就想学习下CAN。

有一点不太清楚,想请教一下楼主,就是CAN总线各设备间在实际使用中怎么连接的?我看到的资料都是原理图,各个设备并联在总线上。但没见过PCB或实际使用的情形,于是我想当然的认为应该是下边示意图的方式,不知道是否正确?(示意图省略了驱动电路)

示意图说明:完成1对5通信的功能,在主机板上留5个端子,每个从机的CAN线缆连接到主机板上相应的端子上,总线通过驱动电路连到主机stm32上

网友:
很好的资料,先收藏了

网友:
不错的资料,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PCB的弧形布线好漂亮!我最近也在学习Can总线的,我学习Can的目的其实也挺简单,就是为了取代串口进行1 ...

推荐菊花链,这样可以就近链接,末端连个阻抗匹配电阻就好了!

网友:
看了你的东西,也准备用CAN玩一把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现成的板子卖,想学习下步进的驱动

网友:
方案不错,做得漂亮

网友:
很漂亮!PCB的走线很是风骚!!v5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CAN  之前接触过CNA觉得硬件上的过滤机制做的都很好 速率比串口也高 接收和发送只要往缓冲区填数据就行了,很多都是硬件上实现了

网友:
感觉有点PLC的意思,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6-10-24):
有没有搞直线电机的?

网友J:
有淘宝店吗?买2套体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淘宝店吗?买2套体验一下

这个控制都靠上位机代码实现,用起来比较麻烦,手上有一套,若确实需要,可以给你!

网友K:
居然没有系统?
楼主啥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居然没有系统?
楼主啥想法?

这个是基于CAN 的执行单元,若系统可以发送can命令,可以接上系统

网友(2016-11-24):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牛逼,当初我也设计了类似的一个系统,最终因为业余时间不够没有产品出来。

网友:
商业化没有?

网友L(2017-02-18):
楼主,您的资料我可以直接做出来使用用吗?或者,您提供成品也行。

网友:
mark,can分布式运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您的资料我可以直接做出来使用用吗?或者,您提供成品也行。

这个已经在几台自动化设备上使用,资料是完整的,工程直接编译OK的。

楼主:
CAN的运动商业化比较难,虽然CAN是标准协议,但需要在CAN 的基础上做运动的应用协议,这个几乎很难形成标准,因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CAN的运动商业化比较难,虽然CAN是标准协议,但需要在CAN 的基础上做运动的应用协议,这个几乎很难形成标 ...

上canopen,CiA 402,另外LZ我也想买的板子玩~~~

网友:
喜欢楼主的风格

网友:
新号,还发不了消息~
直接链接吧~

楼主:
是指我的头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我的头像吗!

噢!头像原来是位美女

但,楼主位的照片对我的吸引力更大,
可以肯定一点:楼主有点强迫症

网友(2017-05-04):
CAN总线没有隔离。电路图很漂亮。

网友M:
LV8727的性能如何?和分立元件的标准驱动器比

楼主:
引用 网友M:
LV8727的性能如何?和分立元件的标准驱动器比

效率比分立的高很多,效果也不错!像雷塞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近期也想做做CAN总线控制!

网友(2017-11-16):
引用 楼主:
效率比分立的高很多,效果也不错!像雷塞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楼主你一般处理CAN ID是怎么弄的,固定的可以写死,但是动态的怎么弄

网友(2018-10-25):
MARK 基于CAN总线的分布式运控系统(stm32)原创开源

网友:
研究一下楼主的S曲线。

网友(2019-01-24):
非常不错,感谢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PCB的弧形布线好漂亮!我最近也在学习Can总线的,我学习Can的目的其实也挺简单,就是为了取代串口进行1 ...

建议不要这样画,一根在TOP层,一根在BOT层,建议两个线都在TOP层,或者BOT层,用过孔连接。

网友N:
想问一下,这种分两根线出来的DB9插头是定制的吗?还是有成品卖?

楼主:
引用 网友N:
想问一下,这种分两根线出来的DB9插头是定制的吗?还是有成品卖?

这个是定制的

网友:
楼主可以把36楼置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菊花链,这样可以就近链接,末端连个阻抗匹配电阻就好了!

菊花链不是增加了线的根数?还有菊花链随便定义一个为终端?bus bus不是要连成bus状?

网友(2019-08-16):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供我们参考。

网友(2019-10-11):
记录一下,应该会有用的上的时候。

网友(2021-12-20):
基于CAN总线的分布式运控系统

网友:
总线速度够吗,会不会有延时

网友:
学习CAN总线的分布式运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