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猜出这个片子的型号?

楼主(2016-01-31):
我现在有个SPI总线的片子,8P的,型号已经磨掉了。用逻辑分析仪监测到数据流,我自己猜是FM25L4B ,但是在3家买的的片子焊接后测试,都不对,请大家协助下。谢谢。
下面的是用逻辑分析仪软件监测到的数据流。

楼主:
原版的上电后的数据流
咋上传数据呢?

网友:
又想抄板,磨掉是对的

网友A:
不能助长这种风气,别人辛辛苦苦设计的PCB,你就想不劳而获,一抄了之

你可以把芯片改成FM25L4B,自己写程序

看来以后做产品  必须要磨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助长这种风气,别人辛辛苦苦设计的PCB,你就想不劳而获,一抄了之

你可以把芯片改成FM25L4B,自己写程 ...

或者自己找小作坊自己封DIE,PIN自己定义,丝印自己打,叫山上抄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助长这种风气,别人辛辛苦苦设计的PCB,你就想不劳而获,一抄了之

你可以把芯片改成FM25L4B,自己写程 ...

我啥都没说,你就知道是抄板,神人。你做的东西都是自己搞出来的?
做设计难道不能借鉴别人的设计思路吗?

楼主:
逻辑分析仪采集的数据

网友:
论坛要是支持扣分制度就好了.

网友:
嗯,这样明目张胆的,理直气壮的,不太好。

网友:
这么理直气壮的还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啥都没说,你就知道是抄板,神人。你做的东西都是自己搞出来的?
做设计难道不能借鉴别人的设计思路吗 ...

抄别人的功能是模仿和借鉴,如果连芯片和程序都完全一样,那就是剽窃了。

网友:
别人愿意脱了裤子给你看内裤(开源)是一回事;
偷偷的瞄到了别人的内裤应该低调点,自个清楚就行了;
别人都勒紧了皮带,打着借鉴的口号强行拔下来看就有点过了。

网友:
大家都是搞开发的 你要干啥,我们难道看不出来?
我借鉴别人的思路,也会拿万用表把别人的板子量一下把电路图抄出来,会借鉴,然后换单片机,重新写程序,
最近就是,别人用的8脚PIC单片机,我换成STC104,程序自己写的,像你这样,恨不得跟别人做得一模一样,说不定已经破解了别人的单片机,就是EEPROM型号不对

网友:
明显是抄板,而且还是已经复制出来单片机的程序,论坛请教问题有人出300莫元的么。肯定不会,只有用于商业用途的才会。

劝楼主别想了,找人开发费不了多少钱,人家都考虑到破解了,才抹掉名称,而且人家还用了,eprom内置唯一ID,芯片不对是无法工作的。
你还在明目张胆。。。

网友:
目测应该是想原封不动的抄。

网友:
抄板还找到理直气状的理由。这里都是工程师,看清楚。

网友:
看到这里,我都不想说了

网友:
中国的知识产权真的只是个收钱的玩意!

网友:
智商是硬伤呀,我老早就磨了。虽然磨片子会增加不少成本,但磨磨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助长这种风气,别人辛辛苦苦设计的PCB,你就想不劳而获,一抄了之

你可以把芯片改成FM25L4B,自己写程 ...

顶你

网友:
早磨啦,不磨连饭都没得吃了

网友(2016-03-17):
我猜型号是SB250.

网友:
这个是明显的抄板呀,而且是要一模一样的。我显然也抄别人的硬件,但是软件是自己写的,LZ这个就呵呵了

网友:
明目张胆!鄙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