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可以改变自己的外网ip呢?

楼主(2016-01-31):
  如题!我想在夜神模拟器里面多开,但是因为外网ip总是一样,所以咨询怎样让自己的外网ip改成别的ip!
  不是adsl断网那种,最好有个软件之类的可以模拟改变!

网友:
走代理呀.

网友:
找运营商吧!

网友:
用代理。但是很多免费的不好用,不稳定。

网友:
竟然有这种需求

网友:
走代理 或者重新拨号

网友A:
1.走代理,2运营商给你分配, 我现在用的电信的,固定分配了8个IP,你自己随便设置这8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走代理,2运营商给你分配, 我现在用的电信的,固定分配了8个IP,你自己随便设置这8个 ...

还有这样的?固定分配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