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善又出新品,nanopi2 fire!超树莓派。

楼主(2016-02-01):
友善4418新品,99元?!
新年又有新玩具!开心啊。
tb上搜索nanopi2 fire就能搜索到148的标准价还有99的推广价,但是很可惜现在物流停运了,只能等春节后再入手了。过年就先用树莓派凑和吧。

楼主:
http://wiki.friendlyarm.com/NanoPi2Fire

网友:
nanopi前阵子不是卖200么?当时已经觉得很不错了

网友:
越来越便宜了,越来越想把这个应用级处理器当单片机用了

网友:
性能超越,软件环境,差的远。

网友A:
没有HDMI,没意思;以太网速度那样写,没意思。

网友:
不看好。堆料的产品。 软件sdk 差远了。  买了还是吃灰

网友B:
软件环境不给力,还是单片机裸奔爽歪歪

网友:
软件是个硬伤+1

网友:
这个价格真给力。

网友:
树莓派玩的就是软件吧,所以软件的生态环境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HDMI,没意思;以太网速度那样写,没意思。

hdmi不是在网口旁边?

网友:
缺个DHMI, 不能直接接显示屏

网友:
看到有HDMI了,在网口旁边,背面还有TF卡槽。

网友:
软件是硬伤啊,,,,生态是硬伤

网友:
软件跟不上,还是先送点给开源社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环境不给力,还是单片机裸奔爽歪歪

这玩意拿来裸奔才是爽歪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拿来裸奔才是爽歪歪

太复杂的片子操作寄存器过多,头大啊

原厂估计也几乎没有裸奔资料,下载调试也没那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的片子操作寄存器过多,头大啊

原厂估计也几乎没有裸奔资料,下载调试也没那么方便 ...

寄存器 怕啥,有参考手册的,跟M3 没啥区别的。  调试请用JLIN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寄存器 怕啥,有参考手册的,跟M3 没啥区别的。  调试请用JLINK

还是大哥你有精力和激情啊。高端ARM接触过一阵,觉得搞得太头大,坑太多,尤其三星棒子的片子坑最多,实在不如MCU见效快,现在真是被社会风气感染浮躁了,也没那么多激情玩片子了。

网友:
为什么说软件是硬伤?因为不开源吗?》

网友:
年后再入手玩玩

网友:
其实没便宜多少,加上屏之类的配件,和开发板差不多价。

网友:
如果sdk和bsp跟不上的话,想玩这种类型的设备不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大哥你有精力和激情啊。高端ARM接触过一阵,觉得搞得太头大,坑太多,尤其三星棒子的片子坑最多,实 ...

有些啥坑啊?  话说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还琢磨用全志的A31(不是A31S)做个东西,那个更坑一点寄存器手册还不全

网友:
要有WIFI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啥坑啊?  话说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还琢磨用全志的A31(不是A31S)做个东西,那个更坑一点寄存器手 ...

棒子的这种片子很多官方资料都不全,也感觉比较混乱。另外比如一些驱动没有或是不开源,之前6410,就没有linux下视频硬解码的驱动,要自己扒安卓中的驱动代码自己写。这类片子感觉都是支持大客户去了吧,散户用起来比较蛋疼。。。

还是比较喜欢资料齐全,能掌控于心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啥坑啊?  话说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还琢磨用全志的A31(不是A31S)做个东西,那个更坑一点寄存器手 ...

牛啊!佩服!

网友:
现在的东西做的越来越小,一家比一家便宜!实在是没有意思的。。。。。。。。。

网友:
软件很多人都玩不转的.

网友:
没有独立的 audio in/audio out?

网友:
价格确实有吸引力,现在类树莓派的板子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HDMI,没意思;以太网速度那样写,没意思。

有HDMI接口的

网友:
类似的板子还有很多,我知道的有香蕉派,桔子派。。。

网友:
不错,搞一个回来,

网友D:
99应该是nanopi 1代把    199的是2代

网友:
呵呵呵,还有很多板在吃灰

网友:
可以当小电脑了!

网友:
年后也准备入手一个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99应该是nanopi 1代把    199的是2代

99的是千兆网口,199的是WIFI + BT4.0。

网友:
居然只字未提GPU啊,三星的处理器现在不是很吃香了

网友:
刚入手树莓派,先玩玩在看

网友:
不是市面上还有橘子派   之类的么  性能也比树莓派好,价格还便宜。。

但是SDK确实一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99的是千兆网口,199的是WIFI + BT4.0。

IOT的东东要前兆网口实在不理解有啥用处。又不是文件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T的东东要前兆网口实在不理解有啥用处。又不是文件服务器。

用来玩集群计算的话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不会的就是软件。

网友:
4418这个芯片说是针对平板应用,目前还没有发现哪个平板用4418,没有厂家用,估计厂家在清理芯片库存吧。之前有一个芯片也是这样:S5PV310

网友:
而且这货压根就不是三星亲儿子,亲爹是Nexell,认了三星这个干爹。

网友:
看了一下x宝,涨价到149元了, 准备买个回来测试一下,不知道供电为啥不用功率电感, 这种电感mA级就饱和了

网友G:
买了个,跑了QT5.5 ,用以前开发板的7寸屏,感觉还不错!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买了个,跑了QT5.5 ,用以前开发板的7寸屏,感觉还不错!值!

请问您是用的HDMI接口还是LCD接口呢?
我在找一个7寸左右的屏幕,但是我的板子上只有HDMI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您是用的HDMI接口还是LCD接口呢?
我在找一个7寸左右的屏幕,但是我的板子上只有HDMI接口。 ...

LCD 接口,绝对有LCD接口,要用友善的的7寸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