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会消磁吗?

楼主(2016-02-01):
各位大虾,请问步进电机拆下转子之后再按回去,这样会造成消磁吗?有没有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转载:
老步进电机用的铝镍钴磁体矫顽力很小所以有失磁的问题,由于磁性材料性质的原因,这种磁体必须在闭合磁路中才能维持其磁性,否则一旦磁路开放就会失磁而导致磁性大大下降,所以使用这种磁铁的电机通常都是用特殊方法在电机组装好后磁路闭合的情况下充磁的,此种电机一旦拆卸导致磁路开放、磁阻大大增大就会由于其材料本身极低的矫顽力而失磁从而使电机在重新组装后失效,必须重新充磁才能使用。
    现在新的步进电机一般都使用钕铁硼稀土合金等高矫顽力高磁能积的新型磁体,失磁现象就不会发生了。
    常见的廉价铁氧体磁体的矫顽力也比较高,没有失磁的问题,但是其磁能积相对太小,通常只在玩具电机中使用。
    所以是不是失磁要看电机里面永磁体的材料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载:
老步进电机用的铝镍钴磁体矫顽力很小所以有失磁的问题,由于磁性材料性质的原因,这种磁体必须在闭 ...

那还能充磁吗?怎么充?

网友:
度娘上有方法。

网友:
现在新的步进电机一般都使用钕铁硼稀土合金等高矫顽力高磁能积的新型磁体,失磁现象就不会发生了。

网友B:
之前拆过一个,消磁了

网友:
>消磁了
what is the model number?

网友C:
拆下来不会消磁,但是高温肯定会消磁,用久了也会消磁。

网友:
拆了?什么样子发个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不会消磁,但是高温肯定会消磁,用久了也会消磁。

步进电机表面温度不是到一、二百度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拆过一个,消磁了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步进电机表面温度不是到一、二百度没问题吗

谁说的表面温度到 2百度没问题的? 不管表面温度如何。如果你是买的通用步进,那么90度就只剩80%的磁了。超过120度,就会永久性消磁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的表面温度到 2百度没问题的? 不管表面温度如何。如果你是买的通用步进,那么90度就只剩80%的磁了。 ...

90度时就消磁20%了,永久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的表面温度到 2百度没问题的? 不管表面温度如何。如果你是买的通用步进,那么90度就只剩80%的磁了。 ...

网上说达到80-90度完全正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的表面温度到 2百度没问题的? 不管表面温度如何。如果你是买的通用步进,那么90度就只剩80%的磁了。 ...

http://chepd.com/list.asp?id=68785  网上说达到80-90度完全正常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yunkong.com/c_html_news/changshi5-52.html网上说达到80-90度完全正常呀

什么是退磁点?

退磁点就是到了这个温度,完全消磁。我前面强调的90度开始逐渐减弱没有矛盾。

实际上来说,现在你如果在国内买的步进电机大部分就是90度左右开始有点退磁了。但是这个退磁不是完全消除,而是降低。

当然也有卖高温步进的。可以达到200度。不过高温步进总体力矩会小一点,因为磁性材料磁性相对弱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chepd.com/list.asp?id=68785  网上说达到80-90度完全正常呀

有时候网上的文章也是过时甚至杜撰的。

你在一般情况下买的电机,没有特别注明高温步进。那么一般都是。到80-90度左右,磁性只剩80%。如果温度冷却下来,还能恢复到90%。温度越高,消磁越厉害,冷却后恢复就越弱。

我是驱动器厂商,对步进这方面比较了解。反正记住,在80度用一般步进已经很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网上的文章也是过时甚至杜撰的。

你在一般情况下买的电机,没有特别注明高温步进。那么一般都是 ...

钕铁硼材料的电机也会退磁吗?能充磁吗?怎么充?还有就是,我拿一个新电机,拆下转子之后再原样装回去,感觉力矩下降明显,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钕铁硼材料的电机也会退磁吗?能充磁吗?怎么充?还有就是,我拿一个新电机,拆下转子之后再原样装回去, ...

有的步进拆下来就会消磁,但不是所有。具体电机原理,没法一概而论。 能充磁,但那是专用设备才能充磁,个人是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