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面板闪烁F6(传感器故障),断电一会就好了,难道有单片机?

楼主(2016-02-01):
容声的,买了快1年了,出现过2次冷藏区数码管闪烁F6,压缩机不工作。
第一次故障时候没在意,断电后几分钟上电就正常了,没想到今天又来第二次。
因为没几天就过保了,首先肯定打电话给售后热线了,得到的回答也就是:断电一会再开如果没事了就是正常现象。
这回答也是很操蛋的回答,电脑死机随时有人用能发现,冰箱谁没事盯着等死机,等发现了里面东西都坏掉了。

F6故障代码表示通讯故障或者传感器故障,要是一直有故障我还能理解,但是断电一阵再上电却恢复正常就理解不了,这跟单片机跑飞了一样。
一般这种1,2000块钱的冰箱都是机械控温的,里面应该没有单片机控制吧?

如果真有单片机,可能单片机程序死火了。
如果没有单片机,断电上电这个动作会有机械动作的也只有冰箱里面的继电器了。

网友:
现在有数码管的都有单片机的,话说控制上几毛钱的单片机远比用其它电路省事多了,还卖个好价钱。

网友A:
里面肯定是单片机控制的,国产冰箱估计通信故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显示在门上,数据线很容易断,已经见过这样的了,连数码管都不亮了。

网友B:
单片机肯定没死机,不是所有复位后正常,就判断单片机死机了,不死机,你断电也正常。估计是端子接触问题吧。

网友B:
话说楼主近万的积分怎么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肯定是单片机控制的,国产冰箱估计通信故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显示在门上,数据线很容易断,已经见过这 ...

我没有动其它东西,只是电源拔掉几分钟再插上就正常了,跟排线开关这些接触不良应该没太大关系,看来真可能程序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楼主近万的积分怎么来的啊?

长期灌水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肯定没死机,不是所有复位后正常,就判断单片机死机了,不死机,你断电也正常。估计是端子接触问题吧 ...

我在一楼说了,我判断故障时候,只动线,没动冰箱,所以接触不良可能性比较小,当然不敢说100%,只是可能性小。

网友:
你的判断逻辑很奇怪。

网友:
有很大可能是线路接触问题,还有压缩机热保护传感器损坏等等原因。

网友C:
估计温度传感器被结霜盖满了出错了吧,我姐姐家的冰箱有次面板显示零下50多度,想想都不可能,后来我把冷冻箱的霜给铲了才恢复正常

网友B:
话说你根据断电再上电就判断单片机程序死机,这个太牵强了。

网友:
只动外接电源线,就判断内部接线没有接触不良问题?接触不良不是都是人为维修动出问题的,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你根据断电再上电就判断单片机程序死机,这个太牵强了。

我以前都没有用过冰箱,这是第一个冰箱,有什么保护作用的传感器,这个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温度传感器被结霜盖满了出错了吧,我姐姐家的冰箱有次面板显示零下50多度,想想都不可能,后 ...

前阵子用断电方法除过一次霜,现在冰箱里面也没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什么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