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一款工业级的固态硬盘,谢谢。

楼主(2016-02-01):
有个项目要用到固态硬盘,客户要求300G以上,等级要求为工业级的,铁路上用的,环境可能稍差点。
我没接触过固态硬盘,不知道哪款好一些,而且容量一般256的居多,再往上就是500G,这样成本就增加了不少。
哪位大神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希望能指点指点,先谢了。

网友A:
不知道intel的企业级硬盘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B:
之前做过4T的固态,FPGA配N片NANDFLASH      读写速度要求 2.4GB/s

PS: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intel的企业级硬盘能不能满足要求?

可以对比一下参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过4T的固态,FPGA配N片NANDFLASH      读写速度要求 2.4GB/s

PS: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

牛,这 价格估计承受不起。

网友:
greenliant 我们准备用greenliant

网友:
S3700  400G.

网友:
创见,我是大量使用了。

网友:
创见的应该不错

网友:
mark 固态硬盘 创见

网友:
INTEL 520.比535质保时间长

网友:
Intel 3700系列就是企业盘,比较贵

网友:
intel的ssd要选用intel的控制器的,不然还是跟别的厂商没有分别,intel便宜的都用别人的控制器,还有发生跟别人一样的bug...
我自己就用intel730 intel的控制器,还有用创见的SSD370S MLC颗粒的,别家都一堆用TLC颗粒差不多一样价钱...

网友:
源科,石竹,都有工业级的,不过是国产~~

网友:
我们以前也用过owc的,500G和1T的都用过,进口货,但并不稳定~~  我去年还拆过一块,颗粒有打磨迹象

网友(2016-04-12):
这玩意敢在某宝上买吗?偶滴项目可能会用到64G的。就个Linux加SQLite数据库,数据量不大,64G足够了。同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