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步进电机,力矩不够不知何故

楼主(2016-02-01):
STM32直接产生固定频率脉冲通过A3977驱动步进电机,8细分,电机空载转的非常好,但是带上齿轮蜗杆机构后就吱吱响不转动,电机空载运转时力量很大手根本捏不住,但是启动时候捏住电机轴就转不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脉冲跟力距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步进速度快了,力距会减小

网友:
不会开始时候转速太高了吧?
跟汽车一样低挡起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跟力距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步进速度快了,力距会减小

确切的说是启动时候没劲儿,启动起来了转的很顺启动不起来就一直吱吱响不转

网友B:
有个启动过程就好了。从慢速慢慢加到你要的速度。一般步进电机都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启动过程就好了。从慢速慢慢加到你要的速度。一般步进电机都是这样用的 ...

噢,这个电机驱动芯片是不是没有软启动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这个电机驱动芯片是不是没有软启动的功能

脉冲还不是你给的。它只是个驱动芯片而已。

网友C:
我用stm32发脉冲时,有加速过程的。
即脉冲从慢到快,我是通过动态设置定时器的频率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还不是你给的。它只是个驱动芯片而已。

嗯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stm32发脉冲时,有加速过程的。
即脉冲从慢到快,我是通过动态设置定时器的频率来实现的 ...

嗯谢谢关注,我忽略了重载启动的问题了

网友:
步进电机要有加减速启动才顺滑

网友:
启动没那么快吧

网友:
应该就是加减速不合适,我之前也是这种情况,把加速度调的小一点应该就行了

网友:
查你的步进电机参数,有一个启动频率还是扭矩的参数,根据这个算一下就知道了,不能高于这个参数发脉冲否则绝对转不起来,最终还是根据你电机功率来的。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加了缓慢启动,增加了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加了缓慢启动,增加了力矩

嗯在两秒之内跳着加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在两秒之内跳着加速

你是通过定时器写的缓慢加速算法吧,效果怎么样,不会再卡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通过定时器写的缓慢加速算法吧,效果怎么样,不会再卡住了吧

卡住不会了但是偶尔会丢步,明年在弄吧

网友:
机械的东西不能突变,汽车也不能1秒提速到100公里。。。

网友:
步进电机有最大启动转矩,不能一下给上去,你说的怪叫应该是失步了

网友:
学习了,正好在学习

网友:
电机决定先天潜力,驱动器决定发挥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