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igma-delta ADC的滤波和抽取电路代码

楼主(2016-02-01):
代码是在AD7400的ds上面看的,ADI官方出品,非常简洁,滤波就是累加求平均

/*`Data is read on negative clk edge*/
module DEC256SINC24B(mdata1, mclk1, reset, DATA);

input  mclk1;    /*used to clk filter*/
input  reset;    /*used to reset filter*/
input  mdata1;  /*ip data to be filtered*/
output [15:0] DATA;   /*filtered op*/

integer location;
integer info_file;

reg [23:0]    ip_data1;
reg [23:0]    acc1;
reg [23:0]    acc2;
reg [23:0]    acc3;
reg [23:0]    acc3_d1;
reg [23:0]    acc3_d2;
reg [23:0]    diff1;
reg [23:0]    diff2;
reg [23:0]    diff3;
reg [23:0]    diff1_d;
reg [23:0]    diff2_d;
reg [15:0]    DATA;
reg [7:0]    word_count;
reg word_clk;
reg init;

/*Perform the Sinc ACTION*/
always @ (mdata1)
if(mdata1==0)
     ip_data1 <= 0;   /* change from a 0 to a -1 for 2's comp */
else
     ip_data1 <= 1;
/*ACCUMULATOR (INTEGRATOR)
Perform the accumulation (IIR) at the speed
of the modulator.
Z = one sample delay
MCLKOUT = modulators conversion bit rate
*/
always @ (negedge mclk1 or posedge reset)
if (reset)
     begin
      /*initialize acc registers on reset*/
     acc1 <= 0;
     acc2 <= 0;
     acc3 <= 0;
     end
else
     begin
      /*perform accumulation process*/
     acc1 <= acc1 + ip_data1;
     acc2 <= acc2 + acc1;
     acc3 <= acc3 + acc2;
     end
/*DECIMATION STAGE (MCLKOUT/ WORD_CLK)  */
always @ (posedge mclk1 or posedge reset)
if (reset)
         word_count <= 0;
else
         word_count <= word_count + 1;

always @ (word_count)
         word_clk <= word_count[7];
/*DIFFERENTIATOR ( including decimation stage)
Perform the differentiation stage (FIR) at a
lower speed.
Z = one sample delay
WOR D_CLK = output word rate
*/
always @ (posedge word_clk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acc3_d2 <= 0;
     diff1_d <= 0;
     diff2_d <= 0;
     diff1 <= 0;
     diff2 <= 0;
     diff3 <= 0;
     end

else
     begin
     diff1 <= acc3 - acc3_d2;
     diff2 <= diff1 - diff1_d;
     diff3 <= diff2 - diff2_d;
     acc3_d2 <= acc3;
     diff1_d <= diff1;
     diff2_d <= diff2;
     end

/* Clock the Sinc output into an output
register

WORD_CLK = output word rate
*/
always @ (posedge word_clk)
begin
    DATA[15] <= diff3[23];
    DATA[14] <= diff3[22];
    DATA[13] <= diff3[21];
    DATA[12] <= diff3[20];
    DATA[11] <= diff3[19];
    DATA[10] <= diff3[18];
    DATA[9]  <= diff3[17];
    DATA[8]  <= diff3[16];
    DATA[7]  <= diff3[15];
    DATA[6]  <= diff3[14];
    DATA[5]  <= diff3[13];
    DATA[4]  <= diff3[12];
    DATA[3]  <= diff3[11];
    DATA[2]  <= diff3[10];
    DATA[1]  <= diff3[9];
    DATA[0]  <= diff3[8];
end
endmodule

网友A:
我项目上用的16位AD7606,芯片自带64倍过采样。相当于硬件帮你做64次求平均。等开年了,再把楼主的方法加进去看看效果。

网友:
可没有那么累加平均那么简单,这是个sinc3滤波器。

网友:
谢谢,可能用的到

网友(2016-03-07):
这算法是个 sinc IIR滤波器 ,可不是什么累加求平均.

网友:
这个算法很经典,手册里还有图供理解,讲得很好,但是要理解需要一定数字滤波的基础。
这个是3阶的,改成其他阶数也好用。

网友(2016-04-08):
引用 网友A:
我项目上用的16位AD7606,芯片自带64倍过采样。相当于硬件帮你做64次求平均。等开年了,再把楼主的方法加进 ...

如果用64倍过采样,那你AD7606的采样频率是多少,是不是只有200K/64?

网友(2019-12-02):
这代码以前从网上复制,说是ADC大赛需要用的。结果是从这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