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应用中,中断处理的状态机应该放在中断服务里吗?

楼主(2016-02-01):
书上说,ucos的原则就是尽量中断服务里只放一些信号量。
但是我之前写逻辑,串口的协议处理都是放在中断里的,比如分析包头,包尾。
要把串口的协议处理单独的划分成一个任务吗?

网友:
对。如果你的中断任务太长,会严重干扰其他任务的执行。比如系统时钟一般中断优先度设为最低。你中断程序太长,会影响系统时钟的准确性。

网友A: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所谓,因为串口分析协议也占用不多时间啊,几个判断跟赋值。弄不好先保存数据起来反而耗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所谓,因为串口分析协议也占用不多时间啊,几个判断跟赋值。弄不好先保存数据起来反而耗时 ...

数据不用额外保存,通过消息(指针)传给任务。实际没有开辟额外空间。

网友B:
正确的做法是,解析协议单独一个任务,中断里面只放一些信号量。
在任务中判断一帧是否结束,比如modbus  30ms无数据即为一帧结束,如果解析放中断里面 不好判断一帧是否结束。
任务和任务间,中断和任务间尽量只用一些信号量/消息/事件同步。

网友:
正在学习中,过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做法是,解析协议单独一个任务,中断里面只放一些信号量。
在任务中判断一帧是否结束,比如modbus  3 ...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我就是还不太吃的准UCOS的消息传递速度怎么样。
串口接收一个字符大概就几十us,消息传递给任务,任务执行一遍对接收到的字符处理是否都来得及?

网友:
别说os了,即使普通程序的中断也是尽量只放最少更新数据,而把大段程序放外部处理。

网友:
对于串口来说,中断里把数据放到一个FIFO比较合适

网友:
对于网口来说,中断中释放一个信号量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我就是还不太吃的准UCOS的消息传递速度怎么样。
串口接收一个字符大概就几十us,消息 ...

速度取决于OS时钟节拍。而时钟节拍是你设置的。通常为1ms以内,就说你是加入你处理串口任务的优先级最高,传递时间小于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