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 RGB转VGA颜色相接处显示不正常,求解

楼主(2016-02-01):
先上图吧,板子是四层,核心板的RGB引出来的引脚有点乱,使用ADV7123,低两位接地。
附件为原理图

网友A:
走他们Tickets通道吧,我还没跑起来呢。感觉是信号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他们Tickets通道吧,我还没跑起来呢。感觉是信号不同步

会不会是我走线的问题?

网友:
首先检查焊接

楼主:
两套板子都是一样的原因

网友(2017-06-08):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时钟边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