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运放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02-01):
此运放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没有反馈 输入端也接在一起 我也有点好奇 有高手来讲解一下吧

网友:
输入输出无反馈元件,运放工作在比较器状态,运放+端的电容为4.7nf,-端为0.1uf,可知负端的变化速率慢于正端,楼主能测一下输入与输出的波形吗?
目测是检测电流的跳变

网友A:
把信号中高频成分用比较器输出

网友:
目测像是检测输入点电压跳变的,电压跳变时,由于两个电容容量不同,所以+/-端的电压上升快慢不同,+/-端就有了压差,运放就有了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信号中高频成分用比较器输出

高频不是被小电容滤了么?

网友:
感觉这个电路可能会工作不稳定,因为运放2脚和3脚的电压相等,输出可能会有干扰。一般可以加上电阻分压,使得2脚和3脚的电压稍微有些不同,这样当输入的电压发生跳变时,运放会输出一个脉冲(因为C52和C53的容量不一样,导致2脚和3脚电压上升的速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不是被小电容滤了么?

高低频是个相对概念

网友:
LS仿真的真漂亮,赞~~
所以说嘛,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设计,没有考虑到噪声的情况下还是能正常工作的
最好加一个正反馈吧??但是好像是在一个坟墓上种树?
感觉这实际上是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中点
我怎么突然想起了大学学的拉格朗日中值定理、平滑曲线的导数?? 呵呵
sigh~~~   so many years~~
当年的高数老师:咱可都是学过高数的人!

网友:
能不能给更全的图纸,别人既然这么做,并且做成了产品,应该有他的道理的

网友:
基线比较

网友:
这个电路是用两个不同带宽的低通滤波器对同一个输入进行高频检测,通过比较器输出的摆动率快慢可以表示输入频率的高低。可以检测出

网友:
发全图才是王道啊,大家都学习学习

楼主:
我怎么仿真不出来,难道是我的软件版本不对,你用的是那个版本?

楼主:
输入的是一个电流采集的直流信号,并没有高频信号啊??

楼主:
没有仿真出来

楼主:
同时输入三个信号,运放输出最低的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的是一个电流采集的直流信号,并没有高频信号啊??

是不是检测直流变化快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