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869s 电表是否比Fluke 87好用?

楼主(2016-02-01):
BM869s 电表是否比Fluke 87好用?

国外评价各有所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4L2JarVxA

网友:
坐等你买回来评测。

网友:
6位的啊,多少钱?

网友A:
价格差不多,但是目标用户不一样,BM869S强调的是多功能和高指标,而87V是工业用表,更看重安全性和可靠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价格差不多,但是目标用户不一样,BM869S强调的是多功能和高指标,而87V是工业用表,更看重安全性和可靠性 ...

87V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抗手机干扰很差,手机放边上通话很快就死机了。

网友:
淘宝搜了一下居然没人卖

网友:
这是谁家的万用表

网友C:
很感兴趣,去哪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感兴趣,去哪买啊?

是啊,看着不错

网友:
这是啥货,淘宝京东上都没有

网友:
台湾柏利盟,TB没买的

网友:
台湾有卖
http://www.pcstore.com.tw/lock/M19100241.htm
直接算的价格大约2118RMB,

楼主(2016-03-06):
引用 网友B:
87V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抗手机干扰很差,手机放边上通话很快就死机了。 ...

87V第一个版本是否是87V-E版本?第二个版~本阻抗量测太慢,还有内部使用连价零组件.

网友(2017-03-04):
引用 楼主:
87V第一个版本是否是87V-E版本?第二个版~本阻抗量测太慢,还有内部使用连价零组件. ...

87V已经蛮快的了。(87V和179使用相同的方案,只是179在87V基础上进行了简化和功能的裁剪。179是福禄克最快的万用表。同样87V在三位半模式下速度是和179一样的)
廉价零组件也没发现。(你说的难道不是使用台湾芯片的17B ?确定是87V?)

关于新版旧版,外观和型号是分辨不出来的。主要刚上市的时候有硬件设计缺陷,不抗手机干扰,别的实际使用中测变频器等强干扰的设备都没问题的。后来福禄克发现该问题后对线路板进行了改进。

具体看下面的视频:

老版本缺陷现象: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c1NTM4MTg0.html?from=s1.8-1-1.2

新老对比: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3MjIwMDM2.html?from=s1.8-1-1.2

你如果在国外,看不了优酷的话,可以看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3Q-UsXKQ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u0O_0Ezps

网友:
搜了一下,BM869S在国内好像买不到。对其蛮感兴趣的。

网友:
这里有。210多美元。  http://www.tme.eu/en/katalog/#search=bm869s&s_field=accuracy&s_order=DESC&id_category=112609&page=1

楼主:
目前最新款 Brymen 870 ,可惜显示位数并没有 869s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