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28系列DSP有没有除CCS以外的开发工具?

楼主(2016-02-02):
相比于MDK,MPLAB,CCS5,CCS6的下载调试速度太慢了(非RAM调试),本身软件体积臃肿,用起来太麻烦。
有没有轻量级的调试工具?

网友:
好像没有

网友:
好像matlab之类也能开发TI的DSP,不过没用过。

网友A:
TI 的 DSP 只有他们家做,不像 51、ARM 同一核的产品遍地开花,所以编译器只能用他们家的,好坏不管 ......

不过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 TI 的 NB !就像 PIC 单片机一样!

也许 TI 有他们的考虑:连台好电脑都没有的公司,还没别用我的产品了,哈哈

网友B:
电脑里同时装有MDK4,5和CCS5.5,硬件也是STM32和C2000都用到,怎么没感觉到CCS下载调试的任何不方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 的 DSP 只有他们家做,不像 51、ARM 同一核的产品遍地开花,所以编译器只能用他们家的,好坏不管 ...... ...

我觉得电脑配置还可以,i5-4570,三星SSD-830,8G金士顿内存。
就是为了CCS软件,我才弄了台台式机,其余软件都是笔记本跑,顶多外接显示器。
像MDK这类软件,在台式机上都是秒开。
CCS明显慢,特别是下载调试的时候,我都想崩溃。
原来使用ccs3的时候觉得还可以,自从TI把CCS搞成了基于 Eclipse,功能是强大了,速度也是慢的令人发指。

对比使用过的MDK,IAR,甚至有些慢的MPLAB,CCS是最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里同时装有MDK4,5和CCS5.5,硬件也是STM32和C2000都用到,怎么没感觉到CCS下载调试的任何不方便呢? ...

jlink下载跟CCS5下载简直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速度。

MDK+Jlink可能还慢一些,J-Flash+Jlink简直就是眨眼之间的事情就能搞定擦出、下载和校验,CCS整片擦除的时候都在一个sector一个sector的读进度条。

网友C:
引用 楼主:
jlink下载跟CCS5下载简直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速度。

MDK+Jlink可能还慢一些,J-Flash+Jlink简直就是眨眼之 ...

你用什么型号的仿真器?
嫌慢就上XDS560PLUS,价格48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型号的仿真器?
嫌慢就上XDS560PLUS,价格4800

应该是100V3版本,马云家买的,这个速度跟仿真器有关系?
如果是这样的话,过年后看看能不能申请一个560plus的仿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100V3版本,马云家买的,这个速度跟仿真器有关系?
如果是这样的话,过年后看看能不能申请一个560p ...

肯定有关系啊,你那100V3相当于JLINK EDU,560PLUS相当于JLINK Ultra

网友:
顶楼上,这个明显是调试器的问题。 PIC用ICD3也比用PICKIT3快很多。 楼主没搞清楚瓶颈呀

网友D:
560plus一个德行,我这560plus,xds200,山寨的xds100都有,下载速度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应该是受制于dsp,而不是仿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电脑配置还可以,i5-4570,三星SSD-830,8G金士顿内存。
就是为了CCS软件,我才弄了台台式机,其余 ...

ccs5真慢

楼主:
我也是觉得慢,而且不是一般的慢,影响工作激情了。
找到一个bug,修改好程序,编译,等待好长时间才能下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560plus一个德行,我这560plus,xds200,山寨的xds100都有,下载速度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应该是受制于dsp, ...

我只有v100,所以不确定是否跟仿真器有关,反正就是感觉慢啊。

网友:
一直在用ccs3.3 感觉TI的调试还是不错的,只是开始接触时让人抵触

网友E:
我的X201开CCS要二十几秒,MDK都是秒开。有时CCS莫名掉线,要拔掉仿真器才能再联上,我用的正版X510仿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v100,所以不确定是否跟仿真器有关,反正就是感觉慢啊。

用v100感觉还是比较快的了,如果你用xds510的话才能体验到什么叫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X201开CCS要二十几秒,MDK都是秒开。有时CCS莫名掉线,要拔掉仿真器才能再联上,我用的正版X510仿真器 ...

ccs5.5 十秒内打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觉得慢,而且不是一般的慢,影响工作激情了。
找到一个bug,修改好程序,编译,等待好长时间才能下 ...

你们要是用了FPGA才崩溃呢,改微小溢出重新综合要好长时间(相对单片机开发IDE),再加上FPGA不能断点调试,开发效率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要是用了FPGA才崩溃呢,改微小溢出重新综合要好长时间(相对单片机开发IDE),再加上FPGA不能断点调 ...

顶你啊,同样用microsemi的飘过

网友:
下载到RAM中调试还是很快的, 调试时,更改代码后编译会直接加载,速度绝对不比JLINK慢(不要去重新点击调试)

网友:
和仿真器有关,可以试试 560v2。 其实100速度还可以了,510才叫慢,点了下载可以去打杯水+上厕所

网友(2019-07-27):
确实好慢,崩溃中

网友:
能生成 c28x  机器代码 的 非TI工具, 没找到过

基于CSS的第三方工具有 ,商业的

1 matlab  simulink  embedded coder    https://www.mathworks.com/hardware-support/ti-c2000.html

2 CODESYS CONTROL RUNTIME TOOLKIT  https://www.codesys.com/products/codesys-runtime/runtime-toolkit.html

c5000 有过gcc 支持   http://reverse.0cpm.org/grandstream/toolkit.html

至于c6000兼容的 第三方编译器, 应该有吧

网友G:
我用的SEED XDS560PLUS,调试的时候一闪而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SEED XDS560PLUS,调试的时候一闪而过

你是吧代码写入ram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吧代码写入ram了吧

是的,写ROM也快,几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