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 UV4中的一个设置

楼主(2016-02-02):
在使用JLink V8 ,在对NXP LPC1768时,下载和仿真都能用,

但对STM32F103时,可以删除芯片程序,也能读到序列号,但却不能下载程序,出现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错误提示,

现在怀疑是某些设置造成的,可又不知正确的写法,

如下图:
下图为Jtag使用LPC1768时的设置,请教:如果是Jtag使用STM32F103时红圈中正确的设置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你没添加STM3210x系列的芯片吧  在那三个英文省略号的地方代开   添加32芯片  到最后一项Utilities里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添加STM3210x系列的芯片吧  在那三个英文省略号的地方代开   添加32芯片  到最后一项Utilities里设置一 ...

我加了STM3210x芯片,也在Utilities里设置了,但下载时,就是报错

可始终不知正确的设置是什么,截图是我的STM32的设置。

网友B:
这里有没有添加?另外DEVICE应该选了吧?

网友:
我用的ST-LINK    J-LINk没用过    下面的参考下吧     要不跟新下版本试下

今日升级了电脑,搞成win7 64位,结果j-link不好用了,keil当然也找不到它了。看了segger的网站,说新的驱动不再支持盗版了,因此下载肯定无用了;看keil的文档说还是支持j-link.因此不死心。

到keil的安装目录下,找到arm/segger/usbdriver,然后根据自己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选择相应的目录,里面有个DpInstall.exe,鼠标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一切OK。现在用得豪爽啊。

我这里的环境是:

keil MDK 4.23
J-link:盗版的,之前被新下载的segger升级固件的版本到V8(编译时间:2012-4-12);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大胆用win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没有添加?另外DEVICE应该选了吧?

都选了,你用的是jlink吗?那两个DLL我选对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选了,你用的是jlink吗?那两个DLL我选对了没有?

我之前有用过,但是没有遇到类似问题,那两个DLL应该是根据你前面选择的DEVICE决定的,另外你可以试试将JTAG的速度调低看看,我以前遇到过,JTAG速度过高不行调低能够正常的情况,还不行就不知道了,等大神吧,网上也可以多搜搜看

网友:
不用特殊设置就可以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