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伺服位置测量

楼主(2016-02-02):
  目前在开发一个自动门的驱动器,用的线性霍尔测位置,但是实际测量得到的位置不是很好。前不听说过一个测位置的芯片,和线性霍尔类似(线性霍尔是一个N-S产生一个正弦波,这种芯片是一个N-S产生两个正弦波),想请教下这种芯片有什么好的型号?我一直没有找到过这种芯片。

网友A:
磁编码器芯片AS5040 封装SSOP16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编码器芯片AS5040 封装SSOP16 等。

谢谢,正是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