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在运放中的作用

楼主(2016-02-02):
   学了这么多年电子,对电路中电容的作用的了解还是很差,虽然能准确的使用,差分运放,比例放大等等。  但是要分析电容对运放的影响就不行了,所以求助下坛友。  这里举出的全部是同相放大的电路。

网友:
楼主你不会是刚被封id的那个人复活吧?

网友:
提问质量明显不如以前了

网友:
自己去看模电 自动控制 交直流分析 把传函弄出来你就了解了

网友A:
第二个和第三个图的第一个容易震荡

网友:
分析直流的时候就把它去掉,分析交流的时候就把它换成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和第三个图的第一个容易震荡

是的  但是有些地方的电路还就这样接 奇了怪了

网友:
你发的图确定能正常工作?

网友:
我怎么看着都是反相放大

网友:
正反相接反了吧。

网友:
这属于有点难度,一般人估计都很难说清楚,一般都是依葫芦画瓢,加个电容在上面,加多大心里也没谱。

网友B:
楼主,+-搞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反了吧?

是的 运放输入画反了  不知道这些电容什么作用

网友:
第一个图算pi控制器,直流增益无穷大,高频增益接近2

网友:
第二个图直流增益2,高频增益接近1,算低通

网友:
第三个图算是pd控制器

网友:
第四个低通

网友B:
第五个很堪忧啊,输出接电容

网友:
第六个你自己已经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五个很堪忧啊,输出接电容

为什么运放输出不能接电容呢??? 麻烦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