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CE55F23I7N无法成功配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6-02-02):
使用EP4CE55F23I7N芯片,通过JTAG直接下载到FPGA可以正常运行,但是通过JTAG下载jic文件到配置芯片EPCS64,重新上电后不能配置成功,config done引脚输出一直为低;附件是部分原理图。

网友A:
msel配置的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el配置的对么?

MSEL[3:0]配置为0010,AS模式,应该是对的。

网友B:
对EPCS64是如何编程的?

网友C:
是不是生成jic过程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EPCS64是如何编程的?

通过JTAG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生成jic过程错误?

生成jic过程无错误,并且有jic文件生成。

网友D:
你虽然没有将AS接口引出去,但是相关信号线的上下拉电阻不可少,具体是哪个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次调试的时候,有个AS接口的配置电阻虚焊了,出现过能烧写,但是上电不能配置的情况。

网友D:
另外官方文档推荐MSEL[2:0]引脚直接接电源或者地。

网友E:
我以前用EP3C5E144也有这种问题,首先检查一下JTAG口的线的输入输出类型是否搞错,然后通过JTAG烧录的时候文件一定要重新添加

网友:
我上次的最后发现是data管脚本来应该是INOUT,我写成了OUT,看了好久才发现,以前总以为是生成文件的问题,后来才发现是小问题,太致命

网友F:
as接口不需要连接。原理图没有明显问题,sel连接要仔细查一下,确保是电阻拉死的;
1、个例还是普遍存在?
2、jic文件加载完成后校验了吗?
3、用示波器测量下EPCS64上电后的信号,会对定性有帮助,你使用的是EPCS64吗?如果不是,请告知型号
如果你自己搞不定,也可以付费给我,把实物快递给我,2天解决。费用2000RMB。解决后告知你具体问题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虽然没有将AS接口引出去,但是相关信号线的上下拉电阻不可少,具体是哪个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次调试的时 ...

我配置MSEL用的是拨码开关,实际配置为MSEL[3:0]=0010,JTAG_TCK信号用的是下拉1K电阻。
对照了下,接法基本一样,但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官方文档推荐MSEL[2:0]引脚直接接电源或者地。

谢谢。我会试试直接接到电源。

网友D:
官方参考文档,CONF_DONE要接上拉,要不然就一直处于配置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官方文档推荐MSEL[2:0]引脚直接接电源或者地。

配置成直接接电源和地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方参考文档,CONF_DONE要接上拉,要不然就一直处于配置状态。

原理图中就接了10K上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用EP3C5E144也有这种问题,首先检查一下JTAG口的线的输入输出类型是否搞错,然后通过JTAG烧录的时候 ...

JTAG口线的输入输出类型还要设置吗?cyclone一代的板子上试过,也没有配置jtag口线,附件是我的测试工程文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我这个没有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as接口不需要连接。原理图没有明显问题,sel连接要仔细查一下,确保是电阻拉死的;
1、个例还是普遍存在?

RE:
1、两个板子都是一样的问题。
2、jic文件能下载成功,并且有校验。
3、配置芯片使用的是EPCS64,先想办法尝试解决下,搞不定了再找高手:)。
测量信号如下:
1、NCONFIG始终为高,CONFIG DONE始终为低电平。

网友F:
引用 楼主:
RE:
1、两个板子都是一样的问题。
2、jic文件能下载成功,并且有校验。

可以确认,msel没有问题,FPGA已经尝试在从SPI FLASH自举了。但自举没有成功。
你的JIC文件生成界面,是否正确的选择了EPCS64器件,截屏过来看。
你的EPCS64器件是否是正规渠道购买?
2pcs板卡现象一致,暂不怀疑焊接问题。暂不怀疑个体电阻失效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确认,msel没有问题,FPGA已经尝试在从SPI FLASH自举了。但自举没有成功。
你的JIC文件生成界面,是 ...

多谢!也有怀疑EPCS64,但是可以jtag下载成功,并且校验通过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也有怀疑EPCS64,但是可以jtag下载成功,并且校验通过了。

看不出任何问题。你再试试吧。搞不定可以找我,我找厂家FAE/AE给你搞定,2000是不能少的,搞不定全额退还。如果一周之内搞不定,你可以要求全额退还。其他情况不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出任何问题。你再试试吧。搞不定可以找我,我找厂家FAE/AE给你搞定,2000是不能少的,搞不定全额退还 ...

谢谢,估计的年后看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