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输出电流的设置

楼主(2016-02-03):
各位大侠,我所用的步进电机是两相六线制,采用接中间抽头加一端,这样高速性能会好些,电机的额定电流为1.5A,那么对应驱动器的输出电流应该怎么设置?设为1.5A吗?最大可以设置为多少A?

网友A:
要看驱动器的驱动电压的和电机的外形尺寸。60mm以下的电机,驱动电压36V直流以下,这个电流可以设到2A都没有问题的。要把电机尺寸和驱动器的驱动电压提供一下。

网友:
电机的 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只是告诉你线圈的电阻是多大,和实际允许加到线圈上的电流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驱动器的驱动电压的和电机的外形尺寸。60mm以下的电机,驱动电压36V直流以下,这个电流可以设到2A都没 ...

电机40mm,驱动器电压为35VDC。驱动器输出电流设为2A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不会导致电机过热消磁吗?

网友:
40的电机在驱动电压为35VDC一般还不能设置到额定电流,在转矩足够的情况下,尽量电流设小一点,在电机不转动的情况下把驱动器的半流功能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40mm,驱动器电压为35VDC。驱动器输出电流设为2A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不会导致电机过热消磁吗? ...

电机太小了,35V直流供电,如果设置成额定的1.5A的话,电机温升都会很高。在实际应用中试验,调电流到电机丢步的情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点电流。如果是1A 电机带载运行起来丢步了,那就把电流设置成1.2A或者1.3A,没有必要设置成1.5A。同时要把驱动器的半流功能打开,这样才能有效的增加电机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太小了,35V直流供电,如果设置成额定的1.5A的话,电机温升都会很高。在实际应用中试验,调电流到电 ...

驱动器的电流设成2A,感觉力矩都不够,按电机的额定电流1.5A的话,力矩更不够了

网友:
6线电机的线圈利用率不高,可以试下4线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