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OKI日置DT4282手持万用表评测

楼主(2016-02-03):
入坛多年,还是个注册会员,有点惭愧,为论坛做点贡献。
本打算入DT4281,便宜点,但是没有10A电流档,可以自己DIY外置分流电阻测大电流,ns档没什么用,
后来看到4282 2630包邮,4281  2250包邮,相差380,干脆4282算了,省得麻烦了。

用了几天说说感受,这个表的做工还是不错的,包括外壳和PCB工艺,超量程和高压报警亮红色背光,
宽视角显示屏,白色背光均匀柔和,交流电压档有滤波器功能,可以测变频器,
这一点感觉比187和1272A的交流电压档好用,屏幕刷新率有高、低速两档可调,

mv档和v档合成一个v档,mv档是高阻抗,所以在DCV档表笔悬空时,会有几十到几百mv的读数,
有时还会小数点不停的跳而显示屏显示-----,但是这对测量没影响,二极管档可测量显示的电压达到3.6V,

比大部分的万用表高,导通档和二极管档有阈值多档可调。这个表的最大值最小值功能也有点与众不同,
只要你拨到某个功能档位以后,即使不按最大值最小值键,该功能就已在后台运行,

此刻以后的最大值最小值都将被记录,要查看最大值最小值只需按下最大值最小值键,
如果要开始新的最大值最小值记录,只需按一下CLEAR键即可,
而187要开始新的最大值最小值记录,则必须先退出该功能再重新进入。

与多数表不同的是4282的交流电压档输入阻抗是1M欧,我觉得这可能对交流电压档的高频响应有好处,
附带的表笔质量也不错,表内没有金属屏蔽罩和屏蔽铝箔,
但是有一个导电的塑料罩,应该是作屏蔽用的。抗干扰性能比187和1272A好(下有视频),

测量开关电源MOS管漏极电压不论是交流还是直流都比187和1272A准确,下面有图为证。

4282还有下面一些特点可能一些人不太喜欢,没有模拟条和占空比测量,
我觉得模拟条在有些时候是有用的,而占空比很少用,而且量程、测量范围有限,属于可有可无的功能。

通断蜂鸣档速度虽然还算快,但是没有187和1272A快,187是两表笔极速(无论你有多快)划过都会响,
1272A极速划过背光亮蜂鸣不响,而4282则不行,但是只要划得不是很快,还是可以的,阈值设高一些速度会有所提高。
从手册看到4282蜂鸣档的响应时间是10毫秒(1%秒),还算是比较快的。

电容档速度一般,没有187和1272A快,特别测大电容速度较慢。
特意测了一下2200uF电容,大概6秒,187和1272A是3秒多点
不过这对我来说倒没什么影响,我基本不用数字表的电容档,我都是用手持电桥,准确、速度快。

还有一点,4282是60000位显示,在交流电压档,最低位测量数值在999以下时好像是被软件归零了,
就是如果最低位显示低于999就直接显示0了,这一点不知道日置是出于什么考虑,

因为是自动量程一般倒没什么影响,可能会影响最低量程60mv档,就是低于1mv的小信号不能测量。
还有这个表是防1米跌落设计但不是防水设计

关于4282的速度,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

交流电压档速度:测220V市电为例,自动挡,4282>187>1272A,
直流电压档:以测71.6V电压为例(下有视频),自动档,4282是0.6秒多点,1272A是0.9秒左右,187是1秒多点,
                    手动档,1272A>4282>187
电阻档:从无穷大到零(短路表笔,下有视频),自动档,4282是1.1秒,187是1.4-1.5秒,1272A是1.8秒。
              手动档,1272A>4282>187

我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为了获得更快的测量速度,对于1272A我常常使用手动档,
而由于4282的自动档速度很快,所以一般使用自动档就可以了

4282不仅仅是测量的速度快,而且数据稳定快,不像有的表显示的速度也不慢,但是读数稳定下来的慢。

关于交流电压档频响:
从下面的实测图片可以看出,4282的高频响应总体很好,只是在600mv档某些频点测量值有些偏高,
187的50V档表现很好,5V档较差,200K以上就不行了。
而1272A的3V档也表现不俗,即使达到1M测量数据也具参考价值。

精度测试:
187是今年5月份校准的,4282是刚到手的,出厂日期是15年2月

10.00012V基准电压

1.000062V基准电压

锂电池电压测试

稳压电源3.2V

100.0090K电阻

9.999520K电阻

10.0044mA电流

1000.67uA电流

电压档和基准一字不差不奇怪,电阻档甚至电流档也和基准一字不差有的朋友可能会感到奇怪,
其实看看4282的手册你就知道了,4282的精度指标不低于289,
有些还高于289,像电阻、直流电流、交流电压这些都强过289,

4282速度高于187,187速度高于289,即4282速度远高于289

万用表在设计的时候,精度和速度是相互矛盾的,
提高精度就要降低速度,提高速度就会降低精度,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是4282却做到了。

内部做工不错,工整养眼,和FLUKE有得一比,没看到精密排阻在哪里,
内部那个黑塑料罩子是导电的,起屏蔽作用

下面图片是3个表同时测量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空载)场效应管漏极电压(直流成分和交流成分)
因为这个电压是市电直接整流后的非稳压电压,实测的时候是有点波动的。
可以看出4282的数据比较稳定可靠

400V电容两端电压

直流电压档正测(MOS管漏极)

直流电压档反测(调换表笔极性)(MOS管漏极)

交流电压档正测(MOS管漏极)

交流电压档反测(调换表笔极性)(MOS管漏极)

各档归零和线性

定压换挡

定阻换挡

归零:

DC60mv档

DC600mv档

DC6v档

DC60v档

DC600v档

DC1000v档

DC600uA档

DC6000uA档

DC60mA档

DC600mA档

DC6A档

DC10A档

60Ω档

600Ω档

6KΩ档

60KΩ档

600KΩ档

6MΩ档

60MΩ档

600MΩ档

反转误差

DT4282,FLUKE187,U1272A直流电压自动档速度对比 视频
4282跨度5个量程,187和1272A跨度3个量程,
可以看出4282>1272A>18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3MjQ2NzIwOA==.html

DT4282,FLUKE187,U1272A电阻自动档速度对比  视频
为便于速度对比,3个万用表3个红表笔相接,3个黑表笔相接,
因为3个万用表电阻档的开路电压不同,所以4282显示超量程,
187和1272A显示几十兆阻值,所以4282跨度8个量程,
1272A跨度7个量程,187跨度6个量程。
虽然这样做不太规范,但是便于速度对比。
可以看出4282>187>1272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3MjQ3MTY4OA==.html

DT4282,FLUKE187抗干扰对比视频
万用表测高阻时的抗干扰能力可反应万用表的抗干扰性能,
下面视频中是开关电源工作时对万用表测量的影响
可以看到187受影响变化有200个字,而4282基本不受影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3MjQ3MzAxNg==.html

测量数据的稳定性:视频
4282和187都是5位数字显示,如果第6位数字(实际看不到)不稳定(跳动范围大),
那么第5位数字也相对不稳定,如何才能观察到这个情况,用普通的稳压电源已经不行了。
我们用一个镍氢电池小电流放电(几mA),电压缓慢下降,就能看出两块表在这方面的差异。

从下面视频可以看出,187的末位数字(第5位)先开始跳变,然后4282才开始跳变,
但是当4282跳变结束并稳定以后,187仍在跳变。
跳变的时间越短说明表测量数据的稳定性越好,理想的是只跳一次。

此测试可以快速检验两表测量数据稳定性的差异(也是表的性能的反映),如果两表差异较小不易看出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3NzY0MjEwOA==.html

DT4282、FLUKE187测小电阻时的读数稳定速度对比(视频)

测0.39Ω小电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4MDQyODgxNg==.html

总结: 不得不说,DT4282确实是一块好表!
虽然它不是完美的,比同档次其他表少了一些功能,
但是在一些关键的、实用的性能方面(应该也是研发、提升的难点)它却先人一步,

该表的速度、抗干扰性、读数的稳定性、频响,还有电阻档0.03%的精度,
交流电压档0.2%的精度,这些应该都是目前4位半手持表最好的,
它对于用表苛刻和更善于用表的人来说,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它是可以信赖的!

网友:
厉害。我刚刚买了个A记 U1233,感觉不错!

网友:
现在基本用6位半台式,比手持的要吊。自己想入手一台二手台式的,自己玩,这两年搞得产品都是低功耗,几uA,

网友:
不错,值得入手一块!

网友:
楼主那么多好东东啊

网友:
一堆手持万用表,一堆手持示波器。

网友:
好文,在38看过了。俺用u1253b,以后手头宽裕也学楼主把其它品牌的也收来体验下

网友:
kandao看到楼主有那么多好表,都快流口水了。楼主的评测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