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本是有电源就插上用好,还是用到低电再充好。

楼主(2016-02-03):
买的本子刚到,超极本电池不能卸。使用时是有电源时就插上用好些,还是拔掉电源用电池,直到低电再充好。
都说现在电池技术完善,充电策略优化,随便充。
但是去年部门采购了几部手机用作APP开发,我们做的实验。两部整天除了连着电脑就是插着充电器,两部只有低电才充电,需要调程序时才接电脑。结果3个月以后,总接充电器和电脑的手机待机不到正常使用手机的2/3。

网友A:
现在的电池不应该会这样啊,我国产酷派,中兴,都是随时充,各种插电看视频,都各用了一年多,觉得续航没什么下降啊

网友:
我认为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查电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池不应该会这样啊,我国产酷派,中兴,都是随时充,各种插电看视频,都各用了一年多,觉得续航没什 ...

随时充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每天都是12~18个小时插充电器使用,手机的表现让我担心会影响笔记本的续航。

网友:
这个跟什么本有什么关系? 了解一下用什么类型电池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随时充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每天都是12~18个小时插充电器使用,手机的表现让我担心会影响笔记本的续航。 ...

一般的手机插上充电器就充电,除非满电时候。
而笔记本都有充电管理软件,可以设置阀值什么的,并不会随时充电。

网友:
我就知道有些电池有次数的,充放电次数达到程度就自动叫你换电池,充也充不进,DELL的好像就是。

网友:
從渣米到三喪到HP筆記本都是能插220電絕對不用電池。

网友:
随用随充,只是别冲太满

网友:
我的三星超级本平时一直插电源,电池鼓包,后盖变形了,电池还能待机6个小时以上。

网友:
sony有充电方式选择,平时充到50%(这个可选)就不会充,再设置在0:00~7:00充满电等等方式

网友C:
我记得新的锂电池 在使用充放电一定次数循环后激活的吧
新机就一直插电用 等于未激活

楼主:
看来还是有很多门道,不能太随意

网友:
各种说法都有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新的锂电池 在使用充放电一定次数循环后激活的吧
新机就一直插电用 等于未激活 ...

这是多年前的事情了吧,现在的电池不存在激活一说

网友:
我买过USB电压电流指示器,发现手机充电不同手机限流不一样,等100%时还会有一段时间电流(会比开始电流小),过一段时间(十几分钟),电流没了,只剩指示器的10mA电流耗电.

网友E:
电池是有充电寿命的。一般是5,600次。所以电池用完后再充电,电池寿命长一些。500次充一半电和500次充全部电对电池的损耗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多年前的事情了吧,现在的电池不存在激活一说

是真的
锂电的激活 是指多个充放电循环后 锂电容量才会上升一些
而不是以前的 镍镉 或 镍氢的激活

网友:
在使用锂电池中应注意的是,电池放臵一段时间后则进入休眠状态,此时容量低于正常值,使用时间亦随之缩短。但锂电池很容易激活,只要经过3—5次正常的充放电循环就可激活电池,恢复正常容量。由于锂电池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几乎没有记忆效应。因此用户手机中的新锂电池在激活过程中,是不需要特别的方法和设备的。不仅理论上是如此,从我自己的实践来看,从一开始就采用标准方法充电这种“自然激活”方式是最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池是有充电寿命的。一般是5,600次。所以电池用完后再充电,电池寿命长一些。500次充一半电和500次充全部 ...

网上资料中看到500次充一半相当于250次全充,和你说的有出入。

网友:
不是有一种说法么,电池用到百分之7-80的时候再充电能达到最多的循环次数,所以还是希望楼主在电源侧装一个开关,看电池容量,到70%了,就打开开关充电,在充满的时候就关掉开关让电池放电。如果晚上开机下片的话,那只能是人在旁边守着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网上资料中看到500次充一半相当于250次全充,和你说的有出入。

所谓的充电次数是指完整的   满电->放电到额定没电(不是实际)->冲满电  的循环次数, 单说次数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所谓的充电次数是指完整的   满电->放电到额定没电(不是实际)->冲满电  的循环次数, 单说次数是错误的 ...

单说充电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上资料中看到500次充一半相当于250次全充,和你说的有出入。

楼主的实验结果验证了我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手机插上充电器就充电,除非满电时候。
而笔记本都有充电管理软件,可以设置阀值什么的,并不会随 ...

阈值

网友:
电子产品就是拿来给人用让人爽的不是买来伺候的。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最好。
最悲剧的就是伺候了几年,机器坏了淘汰,电池还是好的。

网友:
在意那么多,麻烦不,现在电池也不贵,坏了换一块就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所谓的充电次数是指完整的   满电->放电到额定没电(不是实际)->冲满电  的循环次数, 单说次数是错误的 ...

如果每次用完电,只充到满电状态的一半,
这样充电的次数理论上是不是比每次都充到满电状态时的次数要多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每次用完电,只充到满电状态的一半,
这样充电的次数理论上是不是比每次都充到满电状态时的次数要多 ...

冲到满,还要用到完,才算一次,   没用完再冲按比例折算。另外,锂电池充过饱和,有损寿命

网友:
插电性能高!

网友H:
本来买电脑就是拿来艹的,还跟个大爷一样供着干嘛,以前我刚买电脑的时候也是像LZ这么想,插电的时候甚至还把电池卸下来,后来经历多次停电丢资料后彻底觉悟,使劲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来买电脑就是拿来艹的,还跟个大爷一样供着干嘛,以前我刚买电脑的时候也是像LZ这么想,插电的时候甚至还 ...

主要是为了续航时间长才买的超极本,如果用了半年续航减很多,所以还是考虑使用方式的。

网友:
之前看过好像是微芯一篇文章,说的是锂电池最终充电电压/容量/循环寿命三者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现在流行的4.20V最终充电电压,实际上是满足安全要求的前提下,牺牲一定的循环寿命换取更大容量的一种做法。你要是完全理解了上面的话就知道正确的做法。

网友I:
没有一个说到重点。

锂电长期保存必须电压是3.85V,在其他电压下不要持续超过1个月.否则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伤害,特别是充满或放完电状态。

如果能设置电压充到3.85或容量80%就停止,那长期插电也没影响,代价是把电池容量降低了20%使用,偶尔需要续航时间时再调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一个说到重点。

锂电长期保存必须电压是3.85V,在其他电压下不要持续超过1个月.否则都会造成不可逆转 ...

这个不好说。我有一老本电池比较小,平常都是充满一直插着,几年了待机也能4小时左右--但是根据观察,电池内阻升高了不少,也即如果不使用软件限制CPU性能,电池很快低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一个说到重点。

锂电长期保存必须电压是3.85V,在其他电压下不要持续超过1个月.否则都会造成不可逆转 ...

win10没找到在哪里改啊,插上适配器就一直充到满

网友:
锂电池长期满电寿命不长,半电保存最好,冲到3.8V左右

网友:
我的电脑用了三四年总共单独用电池供电不超过五小时。现在也不知道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2016-03-05):
锂电池就怕过充和过放。至于放一半继续充电对锂电池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笔记本电脑都有电源管理,过放一般都不会出现。现在有些笔记本还有防治过充选项,也就是充到80%电量就停止充电,可以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
别纠结了,怎么方便怎么用,买来是为我们服务的,坏了就换一个

网友:
现在的锂电池应该不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
满电存储和高温存储,一直工作的笔记本和手机两样都犯了

网友:
所有锂电池都应该隨充隨用, 电放不要放得太低就是对电池的最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