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带工程经验的攻城狮,基于使用目的的FPGA学习之路选何?

楼主(2016-02-03):
首先申明,本人算新手也不算新手:
新手是因为之前未搞过FPGA,但毕竟数模电都学过,大致知道这玩意是基于硬件设计的思路来开发的,相对正常的嵌入式来说是并行作业的;
不是新手是因为之前搞过各种各样的单片机,接触过一般的RTOS,所以不会产生什么从流水灯开始学习的想法。

所以,请集思广益,我就先抛个砖引一下玉:
1. 做一个多通道接口处理设备,比如十路甚至百路串口;十路SPI口;十路I2C?(仅仅是个想法)
2. PCI总线设备?
3. 做个多通道AD采集及DA卡?
4. 运动控制(这个太大了,我暂时并不建议自己这么搞。。。)
5. 余下希望大家可以补充

网友A:
做一个hdmi转mipi,驱动手机屏幕。

网友B:
看楼主哪个方向:1、高速或多并行接口;2、数字信号处理;3,图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哪个方向:1、高速或多并行接口;2、数字信号处理;3,图像处理

1或者2都可以,图像处理就算了,感觉毕竟原来的嵌入式的底子不想丢(控制有关的)

网友:
最好做那种做出来用得上,又可以学习的……比如以太网转串口,来个几十路,你的嵌入式也用得上。

网友:
然后玩玩,魏坤 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hdmi转mipi,驱动手机屏幕。

做液晶最有诱惑力了,驱动各种大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液晶最有诱惑力了,驱动各种大屏。

做出来后,有啥用?

网友:
我的经验证明,最好是搞跟工作相关的,这样会很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出来后,有啥用?

并非一定要有用,当一定要有兴趣的切入点。

网友:
楼主不是新手,只是嫩手。基于使用,那就是根据需要,若楼主用到,即可展开。没有所谓学习之路的选择,至于应用案例,和学习没有关系。楼主应该关注的是FPGA在你的产品设计中如何用好。做到开发周期,成本,维护,升级的最优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非一定要有用,当一定要有兴趣的切入点。

那样你的投入产出比太低了……不是最优的

楼主:
过年快乐,可是现在人好少啊

网友:
刚过完年,今天还没怎么上班,过完十五人就多了

网友:
版主三点都很准确,接口方向似乎有点兴趣,还是先弄串并口,明天以后再学高速

网友:
看工作需求学习进步是最快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