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现在插件焊接的行情。

楼主(2016-02-03):
有一批板子要做,自己忙不过来,请找人代焊,主要是usb插座和6x6的轻触按钮,不知道行情多多少一个点。

网友:
说吧 一批一共多少焊点吧 !

网友A:
背面没有元件完全可以用锡炉焊!愿意波峰焊也可以 手工要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没有元件完全可以用锡炉焊!愿意波峰焊也可以 手工要贵的!

背面没有原件的,波峰焊需要多少量。我一批板子下来有9万个焊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没有原件的,波峰焊需要多少量。我一批板子下来有9万个焊点吧。

9万多焊点了 就不要讲究量了 果断联系小型焊接厂吧!
波峰焊的话板子有讲究,既然你PCB已经搞到了 就试着看能不能达到波峰焊工艺了
按键到是不怕 usb焊盘间距小,看符合波峰焊方向不!

网友A:
另外工艺边还在吧

网友A:
你这活要不是过大年的话 2500-3000估计有人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工艺边还在吧

工艺边还在的,因为前一道工序贴片,本来就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活要不是过大年的话 2500-3000估计有人干的!

那不急的,过年以后再做了。这样算是不是要差不多3分一个焊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活要不是过大年的话 2500-3000估计有人干的!

恩,差不多这价,还是小厂,找好了质量还过得去。

网友B:
5分钱一个焊点,我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分钱一个焊点,我焊。

哈哈,你是工艺大师吗。如果焊出来能成为艺术品,我就请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是工艺大师吗。如果焊出来能成为艺术品,我就请你。

工艺大师到不是,只是有点完美主义而已。

网友:
小批量生产 你下次最好把usb座和按键改成贴片的 这样一次回流焊搞定了 多省心啊。
过波峰琐碎要求麻烦 价格也高 何苦呢

网友C:
楼主学会改钢网,用回流焊焊接插件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学会改钢网,用回流焊焊接插件吧。

回流焊那点锡膏 焊不住插件的 除非钢网特制需要厚! 再说也不好操作啊 先刷锡膏,然后插件不都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流焊那点锡膏 焊不住插件的 除非钢网特制需要厚! 再说也不好操作啊 先刷锡膏,然后插件不都漏了吗? ...

体积不仅仅关联到厚度。我都见过VGA插座用回流焊的。

网友:
不知道LZ是哪里的,我这可以做(可以用波峰焊)

网友:
3分钱一个焊点,你直接联系我。告诉我联系方法。

网友:
小量贵就贵点,质量要找好的,如弄的要自己最后修板话,就头大了

网友:
这个除了价钱外还要考虑焊接质量与速度吧

网友:
自己搞个小锡炉,自己焊吧

网友:
我来帮你焊接,你在哪里?

网友(2017-06-05):
手工焊接:0.025元/焊点(普通焊点) ;浸焊:0.018/焊点(普通焊点);比较大的点会按2个点或3个点算;广州  有需要插件焊接加工的,可以找我;扣扣:一五七49零五七一一

网友(2017-07-14):
生产车间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