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解决433MHZ干扰2.4G语音,实在解决不了了

楼主(2016-02-03):
我现在有个设备上面有个2.4G语音模块传输语音信号的,旁边又有个CC1101工作在433MHZ,每当CC1101发送接收数据的时候,语音模块就会出来一下“嗯”的声音,如果CC1101不发送数据就不会有这个声音,所以我猜测是CC1101干扰了2.4G,试了加滤波电容也还是没能解决问题,对高频信号又不是特别熟悉,请各位给分析一下,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金属罩屏蔽2.4G的电路吧。当然,敏感电路加电容也可以,不过得调电容值, 找敏感电路(一般是触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罩屏蔽2.4G的电路吧。当然,敏感电路加电容也可以,不过得调电容值, 找敏感电路(一般是触发电路)。 ...

加了金属罩,不过还是有干扰,不知道从哪里进来的

网友B:
有点喜感啊。建议两部分之间放一片金属片试试。信号线也可能有串扰,不一定是无线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点喜感啊。建议两部分之间放一片金属片试试。信号线也可能有串扰,不一定是无线干扰。 ...

赞成,那放了金属片后可能会有什么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成,那放了金属片后可能会有什么效果呢?

隔离,土办法……

网友:
433的TD信号干扰低频语音回路的可能性居大。

网友:
天线端加滤波器

网友:
供电串电感

楼主:
谢谢各位的方法,我正在按照大家给的注意测试

网友:
目测是CC1101发送的时候把电源个影响了
两个不停频段,基本上无干扰

网友:
先从电源入手,把两个模块分开来供电,地线也独立接,确保电源和地都互不干扰的前提下做实验。如果确认是电源的问题,那就要在layout上下功夫了,遵照大胡子加电感的建议,留好加电感的位置。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挺有喜感,“嗯”
首先433这个频率对于语音模块来讲应该不会是无线干扰了,波长都有70cm,肯定不会由于天线效应耦合到电路中的。如前面几楼所言,极有可能是发射时对电源造成了传导干扰,建议在语音模块电源输入端并联电容,当然最好两部分电源和地线能够隔离,另外要注意CC1101与天线的匹配很重要,如果匹配不好,功耗大,效率低,通信距离近,对其他设备干扰大。

网友:
查找到到底干扰到了语音部分的什么部分了没有?是语音的射频传输部分受干扰引起语音的通信间隙中断还是纯粹语音部分的低频语音部分本身受到干扰引起?前者好说,就是无线电的事情,两个设备都是粗制滥造的结果,加成本就好;后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在音响附近手机有电话或者短信来之前喇叭里面出现的那种噶啦嘎啦的声音,是因为无线电发射的辐射进入音频小信号电路通过一些非线性器件起到检波的效果,然后就被当成输入信号送去放大了。解决办法参考现有的一些电路或者方法。对于前面两个原因,如果你没有判断方法,可以试试这样:断开语音部分的射频,看看是否喇叭还会有出现干扰,有则是后者,没有就是前者了,当然也不是绝对的。祝好运

网友(2016-05-12):
2.4G芯片的晶振外壳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