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每次开机使用大概20分钟后CPU就100%,2个杀毒软件都没.....

楼主(2016-02-03):
win7 每次开机使用大概20分钟后CPU就100%,试过2个杀毒软件都没病毒

不想重新安装,软件太多。

每次都有规律的时间,大概20几分钟后,CPU100%,直到完全卡死后,自己黑屏关机!

+++++++++++++++++++++++++++++++++
电脑配置如下。硬盘是三星SSD的。

wxb进程,开与不开都一样,这个软件没问题,之前一直再用。

杀毒软件不是两个同时。

都好几天了,还原系统时间点,杀毒,软件卸载。。。
都不管用。
不行今天就从新安装系统了....

++++++++++++++++++++++++++++++

最新情况!

大致问题应该在这里,不知道怎么解决!!!

风扇不转了,很奇怪,cpu温度都60度了,风扇还不转。

不过,开机瞬间,风扇有转了一下

主板问题? 风扇问题?

++++++++++++++++++++++++++++++
超级乌龙事件

CUP风扇插头装机的时候插错了!

CUP风扇插到 SYS_FAN1 (室温低的时候就自动关闭,导致CPU风扇不转)

现在接到CUP风扇接CUP_FAN,外加风扇接SYS_FAN1,转速很慢

电脑用这么久正常,这几天出现异常,是因为最近气温低

网友:
就是因为你装了2个杀毒软件吧

网友:
CPU过热鸟。好好清清风扇吧。那么多程序均匀占用CPU,显然是过热。

网友:
中毒了吧

网友:
什麼殺毒啊?

网友:
按CPU占用率排序看看是哪些程序

网友:
老机器吧,该淘汰了

网友:
把索引关了试试看~

网友:
靠,没注意看109个进程,应该是用什么软件清理了垃圾文件以后变成这种的吧~

网友:
多数进程都*32

网友:
啥牛逼的任务管理器,都能占20%

网友:
有3个wxb进程,估计中毒了

网友:
没有SSd,硬盘估计100%了。另外好多进程都不应该运行的。

网友A:
又看了一遍楼主的描述,最后黑屏关机90%可能是cpu温度过高,符合二十分钟后开始的现象,因为温度高了之后cpu会降频运行,直到关机。检查一下风扇吧。

网友:
几大流氓的软件没少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脑什么配置?

网友:
是不是你装了一挖矿软件,那个wxb很奇怪

网友:
试一下安全模式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任务管理程序一般不会占用20%的,我觉得是你主板或者硬件的问题,记得以前公司牛人以低价搞到了一批志强处理器和主板来给公司配电脑,结果这种电脑就是cpu莫名就100%了,用着很卡,还容易死机。打开电脑一看,cpu和主板焊在一起的!

网友:
有时候是杀毒软件搞的鬼,进程驱动时会对其进行扫描,如果开启进程数太多 ,会导致启动时间很长。另外 也有某些进程驱动时会占用很长时间的,可以通过程序管理器查看是那个程序占用高比例cpu的 ,或直接杀掉(在不影响机器情况下)或查一查是什么软件的进程再想解决办法。

网友C:
以前碰到过,是风扇不转导致CPU温度过高导致的。

网友:
遇到过散热 引起的

网友:
我认为是你的硬盘开始变坏的现象,硬盘过热也会出问题。 赶紧存档以防万一!换硬盘试试看。

网友:
过热了,该除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一遍楼主的描述,最后黑屏关机90%可能是cpu温度过高,符合二十分钟后开始的现象,因为温度高了之后cp ...

最新情况!

大致问题应该在这里,不知道怎么解决!!!

风扇不转了,很奇怪,cpu温度都60度了,风扇还不转。

不过,开机瞬间,风扇有转了一下

主板问题? 风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碰到过,是风扇不转导致CPU温度过高导致的。

最新情况!

大致问题应该在这里,不知道怎么解决!!!

风扇不转了,很奇怪,cpu温度都60度了,风扇还不转。

不过,开机瞬间,风扇有转了一下

主板问题? 风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坏道会导致系统奇慢无比

cpu过热会导致系统死掉(屏幕卡住,无任何响应,散热风扇狂转)。以前买了个 ...

最新情况!

大致问题应该在这里,不知道怎么解决!!!

风扇不转了,很奇怪,cpu温度都60度了,风扇还不转。

不过,开机瞬间,风扇有转了一下

主板问题? 风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散热片,重新上导热膏试试看

导热问题?无法感知温度,风扇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坏道会导致系统奇慢无比

cpu过热会导致系统死掉(屏幕卡住,无任何响应,散热风扇狂转)。以前买了个 ...

是技嘉主板

网友:
没插错 你这后台进程也太多了

网友:
楼主这龙整的,哈哈